BOSCH 充電器 AL1115 CV 只會綠燈不會充電

楼主(2020-02-04):
這是鄰居一個阿伯的電鑽充電器,我本來跟他說買新的500 600
他感覺很捨不得
沒修過,那就試著拆開研究
參考文獻是WISH大的教學影片,不過症狀不同

症狀:
插電後綠燈,但是電池插上去也是綠燈

初步處理:
保險絲沒斷→OK
進來的橋式整流,二極體*4→OK
所有二極體,包含大顆的、小顆的、稽納二極體都是單向導通→OK
一顆常見的25V 470U用久了先更換→OK
散熱片上是PSNK50ZFP 64088 V6,三腳之間並無短路現象→應該OK?

不過這塊版子讓我很困擾的是,感覺有上一層什麼膠
光是拆換電容,就有一種很臭的塑膠味,讓解焊變的很難過...

電路板正面全貌

電路板反面全貌

网友A:
BOSCH的產品大多有浸矽膠,可以有限度的防水氣及防塵,你提到的臭味道應該就是指它。

插上電池不充電(LED 不閃爍),重點請檢查LM324。

不過你用1115去充電會變的非常非常慢,應該是配AL 1130 CV以上比較方便。

謝謝你以實際行動配合痞酷網貼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CH的產品大多有浸矽膠,可以有限度的防水氣及防塵,你提到的臭味道應該就是指它。

插上電池不充電(LED  ...

謝謝WISH大快速回覆,配合版規是必要的,這樣一句話一個圖也比較清楚

板子上黑色16腳那兩顆已經沒有型號字樣,請問兩顆都是買LM324來替換嗎?
另外焊接的時候有明顯塑膠味,這種膠可以去除嗎?不然熱風槍一吹那個味道可能會很難受
(很像小時候玩電動,都有很大顆正方形黑色變壓器燒掉的那種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快速回覆,配合版規是必要的,這樣一句話一個圖也比較清楚

板子上黑色16腳那兩顆已經沒有型號 ...

LM324AN 只有14支腳,很好辨識。

另外它是浸到膠才不好辨識,你小心把表面上的膠去除就看的到字了。

网友B:
有拆過機的, 可參考IC型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319
首先確認電池的好壞

网友:
你要去除電路板上的軟矽膠也並不困難,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電路板清潔劑,它能去除矽膠,只是比較慢,香蕉水或甲苯比較快,不過很臭又很毒~~~
其實矽膠留著也沒什麼不好啊!

网友C:
這種電鑽電池
插在電鑽放久了
電壓會變低
充電器會判斷電池壞了
把電池拆開量一量電壓
電壓低的話就一顆一顆充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鑽電池
插在電鑽放久了
電壓會變低

電池我有拿到另外一組充電器去衝,可以正常紅燈到綠燈充飽
所以目前還是朝向wish說的LM324努力
謝謝您給我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拆過機的, 可參考IC型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319
首先確認電池的好壞 ...

謝謝提供超詳細的拆解圖片,LM324這個晶片對照是在這個位置
手邊沒有熱風槍的情況下,只能用烙鐵慢慢處理
之後等待材料到了換上去看看

額外衍生兩個超新手問題,可否請教一二?
1.大支的吸錫槍不知道怎麼了(或是問應該怎麼保養)
以前我印象吸完吐出來都是左上角那樣一個空心圓柱,最近吐出來都是中間那樣散狀
有時候吐出來可能會噴到電路板造成短路,是不是缺乏保養,要怎麼恢復圓柱那樣呢?

2.這塊版子有加矽膠所以特別的臭,只好戴活性碳口罩+拿電風扇吹著焊
正常來講大家會買什麼抽風設施嗎?
加上現在空汙嚴重,如果還吸很多這些錫油的煙,感覺肺很快就壞了

网友D:
多嘴一下
你新換的電容旁邊 有隻電阻燒到變色  趁著還能辨識未死前  良好換新
他跟目前不充電故障   暫無關係

IC 14隻腳  LM324   監測 充電電流

IC 16隻腳   應該是 ST6200CB1  是ST的 OTP  MCU
其辨識電池識別後  使IO腳控制TL431 REF腳額外補償
使電源依電池識別  經TL431 調整輸出 充電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嘴一下
你新換的電容旁邊 有隻電阻燒到變色  趁著還能辨識未死前  良好換新
他跟目前不充電故障   暫無關 ...

變色的五環精密電阻,請問要讀做「橘黑黑黑棕」還是「棕黑黑黑橘」?

我查詢這個網站digikey,它的圖示五個色環間距是有寬有窄,不過實際看起來好像間距等寬
雖然最後一碼容差沒有橘色,這個例子可以很好判讀

不過如果遇到第一碼和第五碼重複的顏色,那要怎麼判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色的五環精密電阻,請問要讀做「橘黑黑黑棕」還是「棕黑黑黑橘」?

遇到誤差1%電阻,最後一碼為棕。
頭尾均為棕色,第5碼與第4碼的色環的距離"通常"較寬。

這些很久的文章都有說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嘴一下
你新換的電容旁邊 有隻電阻燒到變色  趁著還能辨識未死前  良好換新
他跟目前不充電故障   暫無關 ...

更換晶片之後,不曉得是哪裡沒有焊好可能短路到
一上電後,就批哩啪啦火花,然後三顆電阻就黑掉了
不過保險絲沒斷掉,一陣火花還真是嚇人
現在只好認真看拆機圖,把這些面目全非的電阻找出來,試著換看看有沒有機會了

网友A:
唉!越修越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晶片之後,不曉得是哪裡沒有焊好可能短路到
一上電後,就批哩啪啦火花,然後三顆電阻就黑掉了
不過保 ...

有前輩用PHOTOSHOP, 硬生生這樣逆向工程, 劃出某個產品電路圖. 俺是不會PHOTOSHOP, 只能抄. 你參看看看, 有了電路圖, 才可一窺全豹, 不至於群盲摸象, 定會學到更多.
https://wp.me/ph3BR-2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越修越壞了

雖然有嚇一跳,不過diy有趣的精神還是蠻好玩的
倒是同事提醒我,那個味道很臭,應該要戴活性碳口罩,或做什麼抽風
吸進去肺部的就出不來了,很好奇各位痞友健康肺部部分怎麼維護照顧?

爆炸之前,換好晶片上電池插電,還是綠燈不變
我就想說應該是電池之前用另外充電器充飽了
我就把電池裝回去電鑽,讓它空轉十分鐘耗個電

然後把耗完電的電池再上去,應該就有啟動充電模式
然後就爆了....
上網看一組副廠300;原廠560,如果搞不定,大概就是買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有嚇一跳,不過diy有趣的精神還是蠻好玩的
倒是同事提醒我,那個味道很臭,應該要戴活性碳口罩,或做 ...

如果你不想修了,想直接購買新的,這台能不能送給我?
前提是充電器請維持現狀不要再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雖然有嚇一跳,不過diy有趣的精神還是蠻好玩的
倒是同事提醒我,那個味道很臭,應該要戴活性碳口罩,或做 ...

如果有在焊接工作,那不管有沒有矽膠,都需要抽風設備,否則就如同慢性自殺,這不是戴口罩能解決的。
我曾看過有人在桌上用一台12公分扇在抽,除非是風扇後面接管接到外面,否則其實沒有用,因為吸走的廢氣還是在屋內循環,解決的方法只能在空氣流通或有抽氣設備的場合焊接,下方連結是以前烏骨雞學姐在賣的抽風罩,在電子工廠很常見,每位焊接人員前方或上方各有一個,然後統一拉到一支配有抽風扇的大管把廢氣抽走。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9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在焊接工作,那不管有沒有矽膠,都需要抽風設備,否則就如同慢性自殺,這不是戴口罩能解決的。
我 ...

謝謝分享解決方案
類似的風扇+風罩+風管,我有使用
就要焊接的時候會開,然後風管丟出去窗戶外面
不過要很靠近很貼風罩,才會看見白色的煙被吸進去
不過多少還是會有一些散掉跑到室內的

也曾經想過加開電風扇,但是電風扇風太強,一吹煙就不見了
可能被吹到室內的機會比被風扇抽走的機會高
現在只能多開空氣清淨機輔助~~

如果有個什麼把要焊的東西整個罩起來,讓風扇抽走就好了
有人有看過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解決方案
類似的風扇+風罩+風管,我有使用
就要焊接的時候會開,然後風管丟出去窗戶外面

我分享我目前的簡易方案,希望有大師可以分享一下應該怎麼設置更安全健康?

用一台12V風扇抽風,風透過風管出去窗戶
風管就丟出去窗戶外面,開口朝下
(因為開窗戶風會吹進來,方位問題)

風扇入口有剪一小片活性碳擋著
但是吸力要貼近活性碳約5公分內才吸得到
所以又用了一台USB風扇邊焊邊吹
差強人意,總比以前焊接就直接開電扇強風吹+開窗,氣體還是在房間可能性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分享我目前的簡易方案,希望有大師可以分享一下應該怎麼設置更安全健康?

用一台12V風扇抽風,風透過風 ...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110-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119-1-1.html

其實這種不怎麼好用,後來就送給會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110-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119-1-1.html

那wish大有建議好用的嗎?這台真的風很弱,號稱60w...
不過我拿一般12公分,110v的小排風扇,吸力好像也一樣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wish大有建議好用的嗎?這台真的風很弱,號稱60w...
不過我拿一般12公分,110v的小排風扇,吸力好像也一 ...

都已經是廢氣要抽出去了,為何要裝一片活性碳?
且裝了一片活性碳濾網吸力當然會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wish大有建議好用的嗎?這台真的風很弱,號稱60w...
不過我拿一般12公分,110v的小排風扇,吸力好像也一 ...

所以我才說用風管接一台比較強的風扇抽。

上次你說要買新的充電器,在考慮買原廠或副廠?你看過副廠的內裝再決定是要買那一種。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380621188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已經是廢氣要抽出去了,為何要裝一片活性碳?
且裝了一片活性碳濾網吸力當然會不夠 ...

看了版上的文章
感覺ysc這篇的配置效果應該很好,專業的鼓風機~羨慕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770278

我想請問如果不是鼓風機,效果好不好是看轉速嗎?
手上這台493D,12V可調速,標示6800轉應該不太可能
目前使用效果覺得普通,側放要貼很近
如果把罩子轉成上方,感覺效果好一點,不過焊接空間就小一點

另外一種是這種,吃110V,2800轉,實際用手摸感覺可能比較不准,感覺吸力比493d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版上的文章
感覺ysc這篇的配置效果應該很好,專業的鼓風機~羨慕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 ...

23樓tsao0427 有提到,如果你是選擇要用風管抽出室外,那就把前面的濾網拆掉,以換取最大的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樓tsao0427 有提到,如果你是選擇要用風管抽出室外,那就把前面的濾網拆掉,以換取最大的吸力。

有的,已經拆掉濾網,眼睛可以看到白色煙霧至少八九成都被吸進去
但是還是會看到有些煙就從旁邊飄走了,鼻子也聞得到煙多少有留在房間
家裡還有小朋友,因此我希望可以盡量做到完全沒有味道
看多少錢就給它投資下去,畢竟健康為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已經拆掉濾網,眼睛可以看到白色煙霧至少八九成都被吸進去
但是還是會看到有些煙就從旁邊飄走了, ...

除非就不要在室內焊接,否則要完全沒有味道應該是不太可能。
如果還是不滿意,你可以試試再擺一台空氣濾清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已經拆掉濾網,眼睛可以看到白色煙霧至少八九成都被吸進去
但是還是會看到有些煙就從旁邊飄走了, ...

用壓克力做一個類似嬰兒重症室的盒子
應該可以避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壓克力做一個類似嬰兒重症室的盒子
應該可以避免吧

這個聽起來很理想,焊錫操作空間也很大~~
只是放在工作桌上看起來好像太誇張了,感覺好像很毒很恐怖

目前打算把12V這個風扇整組換掉
改用專用的鼓風機CY-125 出入口都可以改裝4"風管
不知合不合適?
感覺風量應該會比較足夠,賣家說聲音70分貝,加裝一個電燈用的調光器和開關,希望晚上不會吵到鄰居

還剩下需要找個合用,好移動的風罩,應該就可以DIY完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聽起來很理想,焊錫操作空間也很大~~
只是放在工作桌上看起來好像太誇張了,感覺好像很毒很恐怖

目前手邊的風扇12V,風管是4"五米的
接下來打算自己買一台鼓風機
目前看上兩台,想請有安裝過的版友給點建議
優先考量是吸力強不強
其次考量是聲音吵不吵(不過電源會接調速器,所以音量應該還好)

第一候選人,CY120,出口4吋入口4吋
這樣目前4吋風管可以沿用

第二位候選人,KL045,出口3吋,入口4吋
這樣要另外買3吋風管5米,大概還要再花600元
不過出風口比較小,牆壁要洗的洞也會小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超詳細的拆解圖片,LM324這個晶片對照是在這個位置
手邊沒有熱風槍的情況下,只能用烙鐵慢慢處理 ...

吸錫器轉一下就可以分離了,把裡面的錫渣敲一敲倒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