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LG 32LS3400 影像顛倒.跪求程序

楼主(2020-02-04):
各位前輩新年快樂 新春如意

求助一台LG32 LS3400電視
原本是完全無影像,後來網購一塊邏輯板安裝後
已經可以正常顯示畫面,但是影像卻顛倒了,
且影像全部都有橫線條
原先想用公板測試,手上卻無這台面板適用的公版屏線,

不知道是否有前輩有程序可以提供測試.
感激不盡

网友A:
TCON上的電阻 R24 拆了即可

R24在中間主晶片左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上的電阻 R24 拆了即可

R24在中間主晶片左邊

謝謝F大,剛剛對照新舊TCON真的差在那顆電阻
晚點拆下再試試看,謝謝

另外.整個畫面都有線條的症狀,有解嗎

网友A:
通常遇到這種問題~
用公板測試~
若是這種bga晶片的主板壞了~
都是換公板或移面版去別台~

程序有問題也是一樣~~
這片機板要用貴貴的R809H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遇到這種問題~
用公板測試~
若是這種bga晶片的主板壞了~

謝謝F大.目前將R24電阻解焊下後,畫面已經正常顯示
唯獨線條還是沒有解決.
剛剛觸摸主板晶片已經發燙,看來只能找尋看看良品更換或改公板了
謝謝指導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F大.目前將R24電阻解焊下後,畫面已經正常顯示

唯獨線條還是沒有解決.

LG面板滿佈細橫線~面板通病~使用遮蔽大法或許有救~

不用花錢買板子了,白花錢,主板說我是冤枉的~大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面板滿佈細橫線~面板通病~使用遮蔽大法或許有救~

不用花錢買板子了,白花錢,主板說我是冤枉的~大人啊 ...

謝謝WET大,昨晚有找到一條屏線,用公板測試確實是面板問題
主板真的是冤枉的..已經還給他一個清白了
再試試看遮蔽大法能否有一線希望了
感謝W大指點

网友:
天啊,那我的不久之後也會這樣嗎?挫咧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