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汽車電子] 藍電流Z3行車記錄器無法開機

楼主(2020-02-04):
使用一年多的行車記錄器無法開機,原以為內部鋰電池(650mAh)壞了,換了一顆新電池(800mAh)之後,
拿5V的USB電源接上之後依然不能開機,燈號也沒有顯示,
研究完版上的相關文章找不到解決方向,
想請版上各位專家指點維修方向..

後面

後面

拆開後

拆開後

舊的電池(已拆開)

舊的電池(已拆開)

前面

前面

新的電池

新的電池

主機板正面(已換新電池)

主機板正面(已換新電池)

主機板背面(已換新電池)

主機板背面(已換新電池)

网友:
新電池量過有電嗎?
-------------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購買時店員有量過電池電壓,要接上去前量測電壓約3.7~3.8V.
下圖左邊紅圈處是否為電容器呢?懷疑是否為可能的故障點.
另電池若是過放電之後,可能會接上電源也不會顯示燈號嗎?
第一次發文有先研究過大家的方式,若有不妥之處還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A:
您圈的地方應該是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圈的地方應該是麥克風

原來如此
突然恍然大悟,當下還沒理解這元件怎沒標示!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C:
研究文章?所以做了哪些動作?沒電源反應就從輸入端的 DC-DC 開始

建議量這三顆腳位的電壓,並附加 晶片表面的 marking code

网友D:
5VUSB電源有足夠2A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USB電源有足夠2A嗎?

有的,
1.車上的原來5V USB電源.
2.手機充電頭5V2A電源.
電源燈號都沒有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文章?所以做了哪些動作?沒電源反應就從輸入端的 DC-DC 開始

建議量這三顆腳位的電壓,並附加 晶片 ...

搜尋相關字眼行車紀錄器的文章!
建議量這三顆腳位的電壓,並附加 晶片 ...-->了解,我先試著處理看看,技術問題看是否可以克服,思考幾天也做最壞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了解,感謝指點.
發文前,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看了幾次只注意幾項重點,
發文編輯內容尚未周全,請老大和相關版主見諒.

网友E:
有示波器嗎,先測晶體有無振盪
還有大俠圈起來的IC記得找DATA SHEET,可能供電IC罷工

网友F:
自己的經驗, 這類換內藏鋰電池的時候,在下都是先把要換上的鋰電池充飽電在換上.
充飽電的鋰電池應該至少有4.1 V.
請參考

网友C:
這台也是要好幾張小朋友,如果常在開車就先買新機,這台送修廠商(修好當備機) 或是有興趣再繼續研究

七樓,最上面那顆大IC,因為你是斜拍,網路找的這張有發現那顆是韌體,所以可以不用量,或是量看看第八腳有無 3V

你拍的圖片這個位置好像有白白的東西,網路上找到這張,兩個箭頭處的電容都在?

箭頭兩顆剛好是連接晶振的電容,你的不知是拍不清楚,或是已經腐蝕

你拍的太小張, 也不夠清楚

网友G:
燈號不亮?
USB接口會不會接觸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燈號不亮?
USB接口會不會接觸不良?

這麼說也不無可能.
原PO換上新電池前有量過電池電壓3.7~3.8

所以,個人猜想

1.插上USB後量測電池線兩端電壓,看是不是大於3.8V
  > 3.8V (應該沒有USB接口不良問題)  沒變化 (USB接口不良)

2. 第四張圖,下方按鈕群左邊有電源符號,按那邊試試從電池開機
   我自己的行車紀錄器,不接電源時可以按開關從電池開機
   廠商說如果發生車禍時,可以拿來應急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燈號不亮?
USB接口會不會接觸不良?

也對喔,感謝sandy姐提供檢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也是要好幾張小朋友,如果常在開車就先買新機,這台送修廠商(修好當備機) 或是有興趣再繼續研究

七樓 ...

非常感謝大俠大大的詳細解說,可能先購買替代品,同時送修看費用多寡,若是所費不貲,閒暇時再依各位專家的建議做檢修.
至於大俠說的電容,改天再詳細注意看看,若是壞了也不容易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經驗, 這類換內藏鋰電池的時候,在下都是先把要換上的鋰電池充飽電在換上.
充飽電的鋰電池應該至少有4 ...

感謝IKURA的分享,也沒想到可以再繼續充飽電.
冒昧請問,如果要繼續充電,是否可以用手機充電頭,接不要的充電線,拉+5V和GND線接上鋰電池紅黑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嗎,先測晶體有無振盪
還有大俠圈起來的IC記得找DATA SHEET,可能供電IC罷工 ...

示波器沒有咧!
可能供電IC罷工--->要解決這問題就很耗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麼說也不無可能.
原PO換上新電池前有量過電池電壓3.7~3.8

感謝conbawa大的意見
下方按鈕群左邊有電源符號,按那邊試試從電池開機--->換新的鋰電池後,按電源鍵仍無法開機,才發現問題很棘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IKURA的分享,也沒想到可以再繼續充飽電.
冒昧請問,如果要繼續充電,是否可以用手機充電頭,接不 ...

抱歉,在下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
鋰電池單體充電在下是用非智慧型手機的桌充,把正負極用電線延長之後以鱷魚夾連接鋰電池.
鋰電池的電壓上限是4.2, 用5V來充個人認為電壓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在下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
鋰電池單體充電在下是用非智慧型手機的桌充,把正負極用電線延長之後以鱷魚 ...

感謝分享,改次拿不用的鋰電池和充電器試看看

网友I:
看到這還沒看到基本測量資料

不上電池直接插5V上電,檢查有沒異常發熱零件

測量各項轉換晶片的對地阻值,檢查有無短路

以經驗來看,應該是某個濾波貼片電容掛了!!

网友J:
一眼就看出問題的紅圈不先修好?

看不出來但懷疑原件壞, 怎不拆下來 量一量?

電池用電表量只要還有 3.6V 以上就不是電池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這還沒看到基本測量資料

不上電池直接插5V上電,檢查有沒異常發熱零件

感謝eson大大提點檢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眼就看出問題的紅圈不先修好?

看不出來但懷疑原件壞, 怎不拆下來 量一量?

原來如此,也感謝DELTAMAX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嗎,先測晶體有無振盪
還有大俠圈起來的IC記得找DATA SHEET,可能供電IC罷工 ...

請問若沒有示波器,測量晶震兩隻腳電壓差1-2V左右,這樣可以判斷晶振好壞嗎?謝謝

网友J:
請問若沒有示波器,測量晶震兩隻腳電壓差1-2V左右,這樣可以判斷晶振好壞嗎?謝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若沒有示波器,測量晶震兩隻腳電壓差1-2V左右,這樣可以判斷晶振好壞嗎?謝謝 ...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