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cer4810 顯示錯誤訊息???

楼主(2020-02-04):
遇到一台螢幕顯示錯誤訊息???
還能開機使用!

网友:
沒有開機裝置.........

网友:
開機順序確認一下,若沒有需要網路開機,可以disable。

楼主:
缺硬碟轉接卡,我外接行動硬碟還會開機,
但是螢幕會顯示出LAN ROM的錯誤訊息???

楼主:
謝謝 楊大俠 和 peter180,我筆電電池沒電了,明天我進 BIOS 設定看看,晚安

网友:
  被設定成 PXE 客戶機 (client) 了, 作用是達成 "無碟" 啟動該筆電. 因無 PXE 啟動伺服器, 故反饋該訊息.

  如同 peter180 君所述, 變更開機啟動設備優先順序即可; 前提是得有安裝實體機械或固態硬碟.

楼主:
重新設定已OK,謝謝 nessie 詳細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