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原廠汽車音響改電容詢問

楼主(2020-02-05):
原廠音響聽起來音質沒有很好,想透過改電容來改善一些,但不知從何改起,懇請大大們給點意見
大顆的DIP濾波電解電容有沒有建議哪種牌子的呢?
容量是否可以加大?
OP的IN端交連電容建議如何修改呢?
車上有9個喇叭,4個門各有高音和中低音喇叭*1,中控中間也有一個
如需更細節的照片我可以再補拍
先謝謝了!

正面照

正面

正面

背面照

背面

背面

TB2933HQ-1

TB2933HQ-1

TB2933HQ-1

TB2933HQ-2

TB2933HQ-2

TB2933HQ-2

BD49051

BD49051

BD49051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wish大:
不好意思,已修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不好意思,已修正,謝謝!

謝謝你的配合!給你一個讚。

网友:
我以不專業的聽力,改電容應該效果不大,甚至聽不出來,改喇叭應該比較聽的出效果。

网友:
對 改喇叭比較重要. 再來就是用 純銅或更高級的線材, 另外強力推薦 真空管音響!!! 電容改了一般沒啥用....

网友:
以我搞壞那麼多台的經驗,改擴大IC+相對電容可提升一些些效果,但把這些錢和時間省下換喇叭比較實在!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的回覆,喇叭是下一個更換項目,因為網路上看有些車友換了電容對聲音就有改善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換了哪些,所以想先換電容看看是否能接受,再換喇叭!

网友:
十年的機子,前陣子才換過,板子上也是三顆大顆的電解電容,兩顆1000uF、一顆4700uF,
由於手上沒有4700uF,所以只換了兩顆1000uF,
並沒有特別選高檔的用料,一顆幾塊錢,
只是雙層板要解焊電容要有點耐心,別把銅箔扯掉了,
自己和一位家人都有聽出差異。

网友:
小弟覺得改電容來改善音質是有幫助,但如同WISH大提及更換喇叭會明顯很多,對於音質見人見智,一般都是主機與喇叭已敗中高階後,想試在提升音質才往主機電容開刀,你可試試在喇叭並顆0.001~0.01無極性電解電容也可改變些音質,是改變不是改善喔,要動手試試那個容直對你耳朵是樂耳

网友B:
看起來是蠻高檔的機器 bi-amp 電子分音系統,
除了電源濾波電容加大還有並上質優小型金屬/固態電容外,
就是減少訊號路徑的交連電容器數量,
一定要採用時候選用金屬/固態電容.
不知道高音喇叭端是否有採用電解電容保護用?
有的話改用金屬膜聲音會清楚很多.
還有原廠高音喇叭等級過低的話更換好一點的會很有感.
當然中低音一起換掉是更好,
預算考量可以先換前音場,
也方便在車上可以 before / after 聲音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的回覆,喇叭是下一個更換項目,因為網路上看有些車友換了電容對聲音就有改善了,但是我不知道 ...

我自己是拿安卓機開刀,原本擴大IC是7380(好像是吧!)配2000U的電容,後來換上7850配10000U的電容,低音方面確實增加強很多,但是導致低音太多怎麼調都不順耳!
至於高音部分應該是IC也有差變得比以前明亮清澈!
如果真的要改的話是建議連擴大IC一起改會比較有感!

補充:換IC前車上的四門喇叭都是已升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蠻高檔的機器 bi-amp 電子分音系統,
除了電源濾波電容加大還有並上質優小型金屬/固態電容外,
就是 ...

oldhan大您好:
感謝您的建議
請問"減少訊號路徑的交連電容器"數量這個是板子上的C401~C404的路徑嗎?
若是的話電容值要如何修改呢?另外,此路徑上還有電阻,電阻值是否需要修改或移除呢?
高音喇叭和中低音喇叭原廠就有放電解電容了,中低音喇叭上還有放電感
喇叭上的電容若要更換成金屬或固態電容,電容值該如何選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ldhan大您好:
感謝您的建議
請問"減少訊號路徑的交連電容器"數量這個是板子上的C401~C404的路徑嗎?

高音喇叭的金屬膜電容值選用與原來相同就可, 一般都是 2.2~10uF 左右,
中低音電解電容則不用修改.
C401~404 原來使用 4.7u, 可改用2.2u 無極性金屬薄膜電容, 與之串連到地的電阻可以加大, 詳細數字要到 Hi Pass RC filter calculator 網站試算.
減少訊號路徑電解電容是指訊號路徑兩個電解電容串連改成一個金屬膜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音喇叭的金屬膜電容值選用與原來相同就可, 一般都是 2.2~10uF 左右,
中低音電解電容則不用修改.
C401~4 ...

oldhan大:
感謝您的回覆!
我將線路簡易的畫出,想請問一下
圖上的C2是否可使用0R跳過呢?
R1的值需要修改嗎?作用為何呢?
另外,C3是否可移除,還是建議如何修改?
R2的值使用Hi Pass RC filter calculator該如何算呢?
頻率要在多少?
不好意思,我對於AUDIO這塊是門外漢,再麻煩您多多指教,謝謝!

簡易線路

線路

線路

网友C:
這主機這麼新改電容是沒啥明顯效果
直接改喇叭換高級線這比較快
在不滿意就是要把主機換好一點了
這架構再怎樣改也不會好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主機這麼新改電容是沒啥明顯效果
直接改喇叭換高級線這比較快
在不滿意就是要把主機換好一點了

a9566847大:
感謝您的回覆,那如果將功放換掉的話呢?
效果會不會比較明顯?

网友C:
引用 楼主:
a9566847大:
感謝您的回覆,那如果將功放換掉的話呢?
效果會不會比較明顯?

功放器再怎麼換還是這型號阿....
ˋ整體架構不換單換零件這根本是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器再怎麼換還是這型號阿....
ˋ整體架構不換單換零件這根本是白搞

a9566847大:
功放換成TDA7850或TDA7560或PA2030A
再加上I2C控制板,轉出STBY和MUTE的話呢?
如果I2C方面有辦法解決,有沒有建議哪個功放較好?

I2C控制板

I2C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感謝您的回覆!
我將線路簡易的畫出,想請問一下

查一下 C2 C3 容量, C2 應該是 uF 級, C3 應該是 pF 級,
R1, R2 分壓降低DAC 輸出電壓, R1, R2 分壓比最好不要動,
C1 隔絕直流可以短路由 C2 來擋著, 所以 C2 換上uF 級的金屬膜電容就可,
電容量試算為 C1 串連 C2, 如此可以盡量接近原設計值.
最好在確認一下 C1,R2,C2 這三個零件共接點沒有再接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感謝您的回覆!
我將線路簡易的畫出,想請問一下

前一帖的改法會讓 DAC 的直流消耗到 R2 上, 可能有熱雜音或是影響 DAC 輸出.
不短路C1 改短路 C2 的作法可能要改小 C3 電容, 怕數值太高把高音切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 C2 C3 容量, C2 應該是 uF 級, C3 應該是 pF 級,
R1, R2 分壓降低DAC 輸出電壓, R1, R2 分壓比最 ...

oldhan大:
感謝您的回覆
C2和C3的值我再拆下量看看
C1,R2,C2線路我是看我第一篇文章中的TB2933HQ-1畫出來的,看起來沒有連接到其它地方
待我量完C2和C3的值再來和您請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