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GOCCL UC-880 無線麥克風拆機

楼主(2020-02-05):
蒙承 pmerw 兄的厚愛,賜予這組機器。因為小弟技術學識嚴重欠缺導至生意太小,但這無疑是目前拿到過無線麥克風中最高檔的一台。

雖說如此,天生木耳的我對這 GOCCL 公司到底是何方神聖,其實也搞不太清楚的說……{n_081:}

不閒話家常直接進主題。來看接收主機的正面外觀:

背面已經有頻率的資訊了:

分別為 803.750MHZ 與 801.375MHZ 兩組,屬 UHF 這一段的。

簡單五顆螺絲就可以打開。四塊大小不一的板子。

主機板當然就是最大的這一塊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一塊,接了個電池盒……一時聯想不起來它的用途,難道說這機子可以用電池供電嗎?可是兩顆三號未免也太小了。

研究了老半天,才發現原來這是個充電器,串聯充電一次兩顆。因為每隻麥克風用兩顆三號電池供電。

麥克風本體的開關在底部,超級小的。

電源一開 RF 燈就亮了,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這麥克風開關 ON 的時候正常亮綠燈,而且會一直亮著。當電力不足的時候就會改亮紅燈,RF 訊號就會被關掉。一直亮綠燈的設計與其它家的產品不一樣。

麥克風本體底部兩顆螺絲,拆下後就可以直接從上面拉出電路板。這種設計人性多了。

裡面就兩塊電路板。

小塊的,看起來像是音訊與控制。

大塊底板看起來像電源與 RF。

還有一個配重塊。

找了半天找不到天線在哪裡?最後判定這大片像接地面的東西應該就是天線了。

按例要曬一下設備,驢子養久了總是要拉出來走走。第一隻測下來頻率算很準了吧。

兩隻一起開,第二隻也可以。

這台主機可能時間久了,雖然 RF 訊號可以但卻沒有了聲音輸出,經手過的機子到目前為止好像多是這種情況……順手花了幾分鐘修一修,OK 結束。

有了這東西以後做某些事會很方便了,那有機緣的話未來就再說。

今天就先到這邊。

网友A:
高手 但是是那邊壞阿 可以看照片高潮一下嗎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但是是那邊壞阿 可以看照片高潮一下嗎 哈

我猜沒意外,應該是前方電位器VR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但是是那邊壞阿 可以看照片高潮一下嗎 哈

我不是高手,只是剛好碰到又湊巧學了起來。簡言之,江湖一點訣。

不過這邊也不怕講,因為不知多少人已提過這事:示波器拿好順著滑下去就有了。

不然交流毫伏表也行,玩音響必備。

楼主:
這兩天在想弄個接收器,就廢物利用一下:

接收 800MHZ 的信號,簡單取得的是使用電視 TUNER,把它週邊必要的線路裝好,然後使用樹莓派進行測試。剛剛結果出來了。

選到的這顆 TUNER 上不了這麼高的頻率,LO 極限到 530MHZ 左右就不行了。總而言之這一顆沒辦法。除非有人可以提供隱藏版的資料……

再來就是資料都不好找,基本 TUNER 資料都找不到,只能使用 try-and-error 真是花時間又沒效果。

TDQ-6F/13F3X 是它的編號,IC 使用的是 TI 的 SN761678。

唯二的成果是,知道 T2/T1 不為 0 時會抓 LO 的極限值;叫出最高頻率的參數為 0x41,0xd0,0xc2,0x08 約 530MHZ 可以抓到 490MHZ 的信號。

有人若有很好的 TUNER 的話可以提供一下呀~~最好是連 IF 都可以自己選擇的話那就太棒了!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n_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