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3w750 請問這個要怎修

楼主(2020-02-06):
大你好:小弟有台Sony 43w750 已換過邏輯板(拆機的)也一樣,顯示會有如圖二,用的遮蔽法能解決嗎?
感謝各位高手大大回答!謝謝你們

网友:
有問題發問請詳閱版規並請先到貼圖練習去練習貼圖會員們會很熱情為 你 解答盡量避免造成管理員困 擾

楼主:
抱歉!新手!敬請見諒

网友:
換主機板試試看

网友:
43T01-C0A_T43HVN01.9

网友:
你應該不會修,網拍找同型號的邏輯版直接換試看看 !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不妨查一下刀板上的ic有無燒壞。

网友:
查主機板的主控IC到邏輯板連接座 中間的排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