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MD1076K馬達壞掉哪裡買?

楼主(2020-02-06):
家裡有台東元除濕機MD1076K,插電後運轉與滿水指示燈都正常可亮,壓縮機也會運轉,但不滴水(無法除濕),且前陣子有聞到燒塑膠味。拆機觀察風鼓變形、馬達沒反應。風鼓已買到新的(逆轉),但馬達(型號DM16025A)就頭痛了,不曉得該怎麼辦。

看網路有人拆馬達說撥開膠帶後有保險絲,若保險絲壞可以單換就不用換整顆馬達,但我撥開已脆化的膠帶,僅發覺銅線圈,這個銅線圈的白色方框好像也無法和黑色的金屬塊分離,沒看到保險絲,摸了跟它連接的橙線和藍線,也沒摸到保險絲。查一下這好像叫蔽極式馬達,可能銅線斷掉才不作用,有人教可以把銅線拆下重新纏...但我既無法單把白色方框拆下,也覺得自己纏很麻煩,便想乾脆買顆新的。

昨天問東元,他們不單賣零件;問東元經銷商,給了機型與馬達型號,回覆說沒有,還一直叫我搬機器過去。風扇我是前天在台北西寧南路忠孝東路口一家電料行現場購買(那時馬達沒剪線所以沒帶過去),只問店員說如果我有型號能買到一樣的嗎?店員說有賣馬達,但沒有型號,你看合適就買,不能退換。所以我的問題是:
1.依照以上描述的狀況,是否換了馬達除濕機就能正常運作了?(我看配線圖,好像如果別的地方還有問題應該壓縮機也不會動,所以沒檢查別的地方)
2.這台機器是不是沒有保險絲裝置?
3.我如果帶舊馬達、新風扇、鎖馬達的背板到店裡,如果新馬達能鎖上、逆轉、且同為110V、60Hz、30W就行了?萬一不是蔽極式的可以嗎?具體我買的時候要說明什麼規格?(對了新馬達應該有包含軸承吧?)
4.萬一此店沒有,有什麼地方我能買到?

以上問題求教,謝謝各位。(若問題不專業請見諒,因為我第一次拆東西...)
ps.照片是直的,所以我設長邊600

以下爲各部位照片。

网友A:
這種除濕機馬達都差不多 很好買

換一顆有培林的馬達比較耐用

只要 軸心 長度 跟 鐵片厚度 差不多 就行

正逆轉就不太重要, 因為只要軸心轉向就行了

看紅圈處的粗鐵線是在左邊還右邊
就知道轉向一不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除濕機馬達都差不多 很好買

換一顆有培林的馬達比較耐用

感謝。那我就是把舊的帶去能夠組合、且粗鐵線在同一邊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那我就是把舊的帶去能夠組合、且粗鐵線在同一邊的就行?

問賣東西的老闆.
最清楚明白了

网友:
除濕機在資源回收處好多好多...直接向他們買來拆機就好啦

网友:
網路很多有標尺寸可比對很好買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 導致出現檔名。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网友:
您的葉輪已經變形,這個不好買

网友:
你把規格量一量
馬達應該沒問題  可以買的到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謝謝各位,剛才買了新馬達,但現在有個新問題:氖燈通電後爆炸。

兩個指示燈在拆機時線路被扯斷,買兩個新的(給老闆看這張照片,說買兩個,110V)。剛才安裝,把圖上的線剝開一節後跟燈的兩腳分別纏繞。通電後滿水燈會亮,但電源燈卻爆炸,裝兩次都爆。老闆說燈沒正負極,是我做錯了什麼?還是線裡有什麼被我剪掉了?

网友B:
要加一個串聯限流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一個串聯限流電阻

爆掉後查資料,才知道有電阻問題。應該是電阻被包在熱縮膜裡,我不知道有這種東西,電源那條剪比較長把電阻也剪掉了所以爆炸,而滿水那條剪比較短沒剪到電阻所以沒爆。

网友C:
東元服務站不賣零件嗎?
以前都會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東元服務站不賣零件嗎?
以前都會賣.

昨天才打的,不賣,網上的資料已經一段時間都不賣了,好像是因為怕一般消費者(像我這種)買回去不懂組裝失敗。打官方他會叫你問區域經銷商,至於經銷商賣不賣可能情況各異,像我這次問的經銷商他是說要查,回覆說沒有,卻一直叫我把機器帶過去...不過我在電料行買到,風鼓$105,馬達$420,看網上過往資料比跟原廠買便宜,現場比對安裝看起來沒問題,等明天裝好氖燈後就能通電測試,我想應該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剛才買了新馬達,但現在有個新問題:氖燈通電後爆炸。

兩個指示燈在拆機時線路被扯斷,買兩個新 ...

氖燈要串上一顆100K的電阻

网友:
期待你他修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氖燈要串上一顆100K的電阻

100K,要幾 W呢?

网友:
氖燈限流電阻器的計算
https://sung9918.pixnet.net/blog/post/161690483

***記得要做絕緣.

网友D:
4分之1  以上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分之1  以上都可

剛才在店裡只知道買100K但不知瓦數。觀察一下,瓦數似乎與電阻的體積成正比,便回想一下剪線時摸到硬物的手感,買了一包1/4W、100K,想說回家把熱縮膜割開拆出舊的比對(還好當時沒丟)。
店員說電阻上的色環就可知道規格,拆出舊的查詢,比對出是32K(應該是吧?第三環顏色有點難分辨;若為橘紅橘金是32K,若橘紅紅金則是3.2K...好像差太多不可能)。大小一樣,所以1/4W沒錯。這樣100K的能裝嗎?

楼主:
好像成功了...

剛才又查了一下資料,覺得100K電阻好像可用(也不知道算的對不對),反正都買了就接接看吧,最壞就是爆(都爆過兩顆了有經驗),不行明天再帶舊電阻去買。

接好了,開啟電源瞬間心情很忐忑...還是挺怕的,所以先套起來。

...沒爆炸!沒爆炸!那就是成功了嗎?!其實這顆本來應該裝白色霧玻那種,亮起來是綠色。但是不管了,會亮就好,反正外殼上有寫知道是電源。

馬達轉動了!這樣應該算修好了吧?!等會兒把線處理好就組裝回去。

我還有個問題,就是想買壓接鉗和端子,可是種類好多,去店裡老闆說你沒常用不要買,用電火布捲起來就好,然後..就不理我了...
比如說像以上這種氖燈和電阻間的壓著端子是什麼?如果一般電器類電線要兩條線連接,要買哪種規格的壓接鉗比較通用?像我馬達的線也要和原來的連接,老闆也是叫我用電火布捲捲...可是很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成功了...

剛才又查了一下資料,覺得100K電阻好像可用(也不知道算的對不對),反正都買了就接接看 ...

恭喜你~
不過安全很重要~~~~
個人覺得沒壓接倒還好,你目前最缺的是烙鐵焊錫
烙鐵焊錫把那些接點焊接好
用電火布纏是可以的
老闆沒說錯只用一次真的不用買
這次買的工具 下次規格不一定合用
修多了你自然會知道你需要的是甚麼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成功了...

剛才又查了一下資料,覺得100K電阻好像可用(也不知道算的對不對),反正都買了就接接看 ...

恭喜完修
100K跟32K 只差別在亮度與壽命
不常使用不建議買工具(壓接鉗)
電阻間的壓著端子是什麼? 連接套管俗稱砲管

一般纏一纏 纏到緊實用電火布即可  要求美觀 一邊線頭先套上熱縮套管 線頭與線頭對插後再焊錫即可 用熱縮套管絕緣

网友:
會修的大多會建議你不用買壓線鉗~你不常用~
買電烙鐵比較實用~
壓線鉗其實用一般的老虎/尖嘴鉗就可以了
端子連接套管看線徑買就好了~

网友:
線徑小不建議壓接容易斷,買及個常用直徑的熱收縮套管既可

网友E:
奇怪了,除濕機的馬達怎麼沒有 溫度保險絲呢? 這品檢過得了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除濕機的馬達怎麼沒有 溫度保險絲呢? 這品檢過得了嗎?

23年前製造的,品管較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年前製造的,品管較鬆

新買的馬達不知有無內建 (因為新的就沒拆開看),能不能自己外挂一個在馬達外? 什麼規格合適?
看你們發言突然有這新靈感,這樣以後再壞掉,可能換保險絲就好不用換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買的馬達不知有無內建 (因為新的就沒拆開看),能不能自己外挂一個在馬達外? 什麼規格合適?
看你們發言 ...

裡面一定有保險絲
外掛保險絲也是會先燒裡面的保險絲
當因故產生高溫時裡面緊貼線圈的保險絲感應的溫度一定比外掛溫度高

Whirlpool惠而浦ADS07E更換保險絲簡易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買的馬達不知有無內建 (因為新的就沒拆開看),能不能自己外挂一個在馬達外? 什麼規格合適?
看你們發言 ...

馬達外掛溫度保險絲要與線圈靠近才有用!! 我以前修過一台日立除濕機也是沒有溫度保護,風輪一樣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