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箱主機電源控制

楼主(2020-02-06):
請教各位前輩,圖中是母老虎的電腦喇叭2.1聲道,很遺憾的是因為成本考量聲音和電源設計在低音音箱上!
因為音箱放在地上導致開關機都需要蹲下鑽到桌下把音箱撥開來開關,不是很方便!

小弟想把聲量和開關拉條線出來做個控制,音量部分簡單,把VR透過延伸線找個盒子裝上就好,但是電源部分就比較麻煩,

因為找到的多線材都是細線,不適用於電源!所以有辦法做個弱電或信號來開關電源嗎?

网友A:
用繼電器切AC電源行不?

開關->繼電器->AC電源

网友B:
找個有開關的AC延長線插座像下面那種,把圖二AC 插頭接過來用(機箱開關永遠ON)  整體由AC延長線開關 決定

AC延長線開關 看是遷就手就放手邊  愛用腳趾撥動就放地上
或是給母老虎一條鞭子 想怎樣就抽兩下  奴才立馬處理

PowerSync群加 PT-502 延長線,超過1650w跳開後無法復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1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繼電器切AC電源行不?

開關->繼電器->AC電源

回前輩,有想過繼電器,但不是也要給弱電才會吸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個有開關的AC延長線插座像下面那種,把圖二AC 插頭接過來用(機箱開關永遠ON)  整體由AC延長線開關 決定

回前輩,現在就是用這種的,只是不是獨立開關.....

网友C:
想得太複雜了,用含開關的延長線就解決了,單開關的就好,跟電腦有關的都插在延長線上,要用就打開,用完就關掉,一次搞定。

网友D:
直接用上帶開關的延長線就好了,別想太多。

這是我用水電行取得的零件所做的治具隨便系列之一。

不怕麻煩的話也可以用無線開關:

有人吵著要幫他做個無線控制版本的延長線插,我都還沒有時間來弄……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與相對應的能力,否則最好不要隨便更動產品內部的原始設計……(講的功利點,出脫變賣時也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現在就是用這種的,只是不是獨立開關.....

掯,,, 輸你很大耶!!  那就加獨立開關 啊!?
  請參考搜尋 TNT-27S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 ... 插座-7342136.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前輩,現在就是用這種的,只是不是獨立開關.....

買個2p或2p轉3p的安全開關插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得太複雜了,用含開關的延長線就解決了,單開關的就好,跟電腦有關的都插在延長線上,要用就打開,用完就 ...

哈哈!怎沒想到用上面再插上有獨立開關的插座就好了!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上帶開關的延長線就好了,別想太多。

哈哈!怎沒想到用上面再插上有獨立開關的插座就好了!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掯,,, 輸你很大耶!!  那就加獨立開關 啊!?
  請參考搜尋 TNT-27S

哈哈!怎沒想到用上面再插上有獨立開關的插座就好了!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個2p或2p轉3p的安全開關插座就行了

哈哈!怎沒想到用上面再插上有獨立開關的插座就好了!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F:
用類似劇院超低音的訊號開關,有訊號就自動開, 無訊號一段時間後自動關.
手動切直流用電晶體(放大 IC 的 Stand by), 交流用 TRIAC/ SSR,
再次等用繼電器,
用電都很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類似劇院超低音的訊號開關,有訊號就自動開, 無訊號一段時間後自動關.
手動切直流用電晶體(放大 IC 的 St ...

感謝前輩指點,但是不是裝在低音源的!
是主電源,只是前輩的方法對我來說太過深奧......
所以還是採取簡單的開關插頭或繼電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前輩,有想過繼電器,但不是也要給弱電才會吸附嗎?

找5V繼電器,5V由電腦主機USB電源提供.
這樣電腦主機開機,音箱電源就聯動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5V繼電器,5V由電腦主機USB電源提供.
這樣電腦主機開機,音箱電源就聯動打開...... ...

感謝前輩,這也是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