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ener 負溫度係數補償

楼主(2020-02-06):
請教各位前輩

目前使用一顆3.3V ZD, VZ@25度=3.6V
在溫度上升至75度時, VZ低於3.6V(失效)

已知正溫度係數的Zener(7V以上)一般會使用負溫度係數二極體串聯來做溫度補償
負溫度係數(5V以下)Zener需如何達到補償呢? 迴路需如何設計呢?

网友A:
可能需改為基準用電源芯片.

网友:
我做過  很難做
還不如去買一顆 LM329

你的電壓基準的要求開出來讓大家推薦一顆給你吧

然後如果你還要自製的話
要做配對

先測zener的溫度系數  再去找配對的二極體   之後再找他們的零溫度系數電流

sza263  ltflu

這兩顆可以參考

网友:
只是想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改為基準用電源芯片.

重新設計了迴路, 目前用431實驗中,應該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