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RO機管線接頭如何拆解

楼主(2020-02-06):
請問RO機管線接頭如何拆解

RO機管線接頭有些滲漏,想拆下檢查,但不知道要如何拆,
綠色的卡榫是做什麼用途,拆下接頭與綠色卡榫有關嗎?

网友A:
用力轉[六角那個].....如果不行,就拿鉗子夾住轉......用鉗子就不用太用力.

网友B:
先轉外六角,
再轉開90度(L型)彎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轉[六角那個].....如果不行,就拿鉗子夾住轉......用鉗子就不用太用力.

六角接頭可以轉開,但在有綠色卡榫那頭卻轉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轉外六角,
再轉開90度(L型)彎頭.

六角接頭可以轉開,但在有綠色卡榫那頭卻轉不開

网友:
直覺不是往右扳就是要往上

网友:
綠色卡榫能不能先向下拔出?

网友:
直覺的猜測
綠色卡榫是不是要先往上推或向下拉出, 然後轉開L型彎頭...

网友:
我也是覺得應該是綠色卡榫要先向下拉出, 然後在拉出L型彎頭 . 綠色卡榫類似c型扣環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