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各位前輩 這種電源供應器拆下的 銀蕊電線很難吃錫 ...

楼主(2020-02-07):
請問各位前輩 這種電源供應器拆下的 銀蕊電線很難吃錫 有沒有好方法?

我已經使用 錫膏弄到 電線皮都快融化了 也無法吃錫...

网友:
鍍鎳線,鎳易氧化不吃錫
沾點焊油在上錫

電線用的焊油BS-10 這種有腐蝕性清潔氧化效果最好
焊接後吃錫後 再用去漬油洗一下除去殘留焊油

補充內容 (2020-2-7 11:17 AM):
補說明一下 BS-10這類焊油  酸腐蝕性較強   是電工焊電線用
不適用電子電路板作業   因酸性物質殘餘電路板上 會在各零件腳之間形成漏電迴路

网友:
先刮除表面氧化物,加助焊劑再上錫。

表面的氧化物不除去,無法上錫的。

网友:
試試看可樂泡一下,過水
再不行試試看買洗廁所的鹽酸水泡一下, 過水 。小北百貨有賣

楼主:
原來上面氧化了 0.0 還以為剛撥開是新鮮的 ORZ

要來買 BS-10 或是 準備細砂紙了...  可樂不知是否有人用過 嘿嘿嘿

网友A:
已經氧化長銅綠,建議丟棄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氧化長銅綠,建議丟棄不要用.

嗯嗯 原本以為拆下來剛撥皮的線應該不會氧化.... 用放大鏡看 真氧化.... 還是直接 撥電源線來用好了. 品質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