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XBOX的Samsung SDG-605光碟機雷射頭該調哪個可變電阻?

楼主(2020-02-07):
XBOX遊戲機無法讀取光碟片,這款光碟機是為微軟客製化設計的,一般光碟機沒法代用,主要是電源接口是一組12pin排線.網路上很多光碟機雷射頭久了功率會遞減,很多第一代XBOX都有這毛病,youtube上也有人為Samsung DVD調電阻的視頻,只是沒明確指出是調哪個可變電阻,因為總共有2個可變電阻.究竟該哪個電阻?

网友:
請從7:30開始觀看如何調整pot, good luck!

key word: 『 xbox samsung dvd laser 』

楼主:
1.可變電阻在出廠時用了紅色螺絲固定劑強固住了,該用什麼解除?
2.可變電阻調整是十字螺絲口,試過幾種小十字螺絲起子似乎不搭.不敢冒然轉動怕傷到.
3.可變電阻焊腳也上固定劑了,阻值電表量不到.

网友:
用一字起子就行了.

用針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可變電阻在出廠時用了紅色螺絲固定劑強固住了,該用什麼解除?
2.可變電阻調整是十字螺絲口,試過幾種小十字 ...

1.用熱風槍稍微吹一吹應該就能軟化。

2.鎖眼鏡的起子可用機率比較高。

3.可以用縫衣針焊到表筆搓一搓,應該就能量到。

网友:
調高gain通常也是多撐一陣子,可能要有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