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國際牌 L42B12W 一插電就亮綠燈直接開機

楼主(2020-02-07):
原本看到此機器畫面都是偏紅OSD色彩正常
換完24C16 偏紅的狀況已解決
顯像已恢復正常色彩
但一直解決不了
也換了一些10UF 16V的電容
但一插電就亮綠燈直接開機的問題
請教各位前輩了
感恩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您是怎麼樣關機的,直接拔插頭嗎?

网友B:
有些機型是可以設定成送電直接開機
找找看操作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怎麼樣關機的,直接拔插頭嗎?

用遙控是可以關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機型是可以設定成送電直接開機
找找看操作說明書

但有些不了解的是
我用遙控器關機
但一直不會儲存
一開機會回復到影音1的訊號源

网友C:
似乎像是進入旅館模式

网友D:
微動開關檢查了?

有些有 Power Lock 模式,上電就會開機,需使用搖控器組合鍵 關閉 / 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動開關檢查了?

有些有 Power Lock 模式,上電就會開機,需使用搖控器組合鍵 關閉 / 啟用

按鍵都正常唷,那該怎麼取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像是進入旅館模式

上網查好像查不到怎麼退出旅館模式耶

网友C:
跳出”旅館模式設定”選單
將AC電源線自電源插座取下/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出”旅館模式設定”選單
將AC電源線自電源插座取下/拔出

感謝提供,我試試看

网友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下次改進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出”旅館模式設定”選單
將AC電源線自電源插座取下/拔出

實體按鍵按下沒反應
所以怎麼按都跳不出對話框
檢測按鍵是沒問題的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