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h97 pro4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求解決方法

楼主(2020-02-07):
各位大大好
小弟電腦在更換cpu後 在進bios畫面前 會出現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有更新bios版本(每個版本都試過了)
coms reset;cpu重裝;記憶體ab test;顯示卡拔除 都試過了(電腦可以正常開啟使用)
請教各位大大有什麼解決方法嗎?
Cpu i5 4460換i7 4790k
主機板 Asrock  h97 pro4
顯示卡 Asus gtx 1050

補充內容 (2020-2-8 03:40 PM):
經由獅子魚大大的幫助解決了!!!

网友:
可以的話,把BIOS晶片拆掉換新的,並重燒BIOS看看....

网友:
你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不見得是正確的思維,只能讓有經驗的人士讀出看看。

也許是ME沒有一起更新。

华硕主板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故障修复,双BIOS功能分析

网友:
i7 4790k
K 是超頻的CPU
不同的主機板,
可能主機板沒支援.
H或B主機板
不支援K

主機板要搭配Z開頭
例如:
Z87-G43 Gaming/ATX/1A1D1H/U3S6
技嘉 GA-Z97-HD3

网友A:
如同2樓大大所說拆下BIOS重新燒錄

网友:
這是ME更新工具 我不保證可不可以用 用了有可能不開機 所以前題你要有燒錄機可以燒錄上面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2樓大大所說拆下BIOS重新燒錄

我看台中有一家可以幫忙燒錄 我再拿過去試試看好了 謝謝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2樓大大所說拆下BIOS重新燒錄

謝謝大大 解決了喔 萬分感謝
不過末學能夠知道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嗎?
想多學習 謝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