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次方怎麼打 練習

楼主(2020-02-08):
網頁 次方怎麼打 練習
X^n
HTML 語法
X<sup>n</sup>
X<sup>n</sup>

失敗  看樣子 discuz  不吃 HTML 這套
$$
\frac{\partial Y}{\partial X}
$$

楼主:
tan負一次方 :這次方寫法不對    指tan反函數 arc tan  , Excel寫法: atn(W/L)

θ=tan負一次方 (W/L)  或者寫成  tanθ=(W/L)

還是說 θ=arctan (W/L)  這樣能懂嗎??
還是說 θ= tan反函數 (W/L)  好像更怪異呀 !?

θ=arctan (W/L)  先湊合用
誰問arctan 是啥 , 就淚流滿面回答...   阿克探井 !

网友:
貼圖最快

楼主:
滿腹怨恨又莫可奈何無法反駁的解決方法
難怪 網路上  除非很正式文件word 或PDF 檔
似乎是word先打出來再剪下存檔貼圖
加工過程繁瑣 於是 不寫放棄

Θ.θ.Theta  與   Φ. φ. Phi  phase
我光是希臘符號害的文件寫到瘋
θ 角度; 1Φ  1相 , 3Φ 3相
網路還有人亂用  抄還得先 校一校

那個誰拿 3Φ 跟我說 3Phi 是直徑3mm
我還得淚汪汪說:  對... , 對不起 哥今天腦汁不夠...

楼主:
剛剛想到 Discuz 代碼使用括號 [  ]  , 不同於 HTML < >
X[sup]n[/sup]   指數n位於底數X的右上角
X[sup]n[/sup]

X[sub]n[/sub]   X[sub]1[/sub]   n位於X的右下角
X[sub]n[/sub]

呵...玩我嗎?
  <tr>
    <td>X[sup]2[/sup]</td>
    <td>X<sup>2</sup></td>
  </tr>
  <tr>
    <td>X[sub]2[/sub]</td>
    <td>X<sub>2</sub></td>
  </tr>

网友A:
  [sup] 及 [sub] 語法是正確的; 但, 那要看論壇的 BBCode 網頁編輯器 模組有無提供, 或 管理者有無開啟.

  若其中一者為否, 是無法解析該語法的. 只能用 "大絕招 (權宜之計)":

  偽標: tan-1(1)=45°

  (a+b)2 = a2 + 2ab + b2; (a-b)2 = a2 - 2ab + b2 (自我催眠二次方似上標了…)

  偽標: H2O → O2 + H2

  笑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 及 [sub] 語法是正確的; 但, 那要看論壇的 BBCode 網頁編輯器 模組有無提供, 或 管理者有無開啟.

今天跟幾個談過  大家的建議是文字平敘 沿用 execl VBA 或是 程式語言表示法 ...
因為那些 文字編輯器 也是不能表現 上下角小字
大家都用程式語言 不至於看不懂  文字模式轉移時 不會造成問題
Θ.θ. Theta angle 與   Φ. φ. Phi  phase
捨去挑字符麻煩讓它見鬼去
直接Theta angle   Phi  phase 文字平敘 , 就像 PI = 3.14 很自然

网友:
像這裡貼圖很方便,基本我就不考慮其它可能性。

其它很多地方基本不提供貼圖空間(消耗流量),只能用外部的圖床。這種情況的話單純使用文字敘述法才會比較吃力。不過這對論壇老將沒影響,不是因為他懂程式,而是因為這種人大多都有自備的圖床 。

1/2x 與 1/(2x) 這兩個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已經吵過很多次了。所以單純使用文字時要小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