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2.7V 超級電容 標酷幣

楼主(2020-02-08):
1F/2.7V 超級電容換酷幣
約有30顆 不拆售
先前跟烏骨雞學姊買的  放了大概一兩年
中間有上麵包版測試過
無焊接過 目測無鼓包  以現狀出售
本想做些穩壓或逆電流  後來沒搞

截標時間預定2/15 12:00
1.起標價10酷幣 出價級距5
2.一律7-11店到店出貨不面交,得標價加收15酷幣當運費
3.原則上價高者得標,但我保留最後決定權

若到期沒人要就送垃圾車

网友:
捧個場 30酷幣

网友A:
這種 size 的我是比較傾向當做後備電源來使用。

出 75 酷幣

网友B:
當初也有很多人買了這個超級電容,

有誰玩出甚麼嗎??

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當初也有很多人買了這個超級電容,

有誰玩出甚麼嗎??

5顆串連,然後並接電供的12V,機械式硬碟如有啟動不良可改善,一般我是都並接16V 3300uF的電解電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顆串連,然後並接電供的12V,機械式硬碟如有啟動不良可改善,一般我是都並接16V 3300uF的電解電容而已。 ...

超級電容要串連需考慮均壓...不然超級電容是很容易損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級電容要串連需考慮均壓...不然超級電容是很容易損壞的.

我是沒用過串連的超級電容,如果5棵比較接近電容的電壓上限,那就用6顆或7顆以上,電壓在怎麼不均也不會超過電容的上限,然後量量每顆的電壓,找出比較接近的串連。

网友:
我採的是正規的用法,做 MCU 的後備電源,有自己在玩的會比較實用。再來就是維修用料,不過家用級的產品幾乎沒有機會,工業或儀器才比較多。總而言之,適用場合的確不多。某些行車記錄器裡的那種做法,我個人是不怎麼欣賞……

高電流的玩法,最近有計畫做一部電容式點焊機,4700uF 的電容器一千顆準備慢慢焊…… 二十顆 100A 的商用 MOS 不知道撐不撐得住這種衝擊?過流保護裝置還得想一下……

玩更大的還有 xxx (基於很多理由我不該把這幾個字說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size 的我是比較傾向當做後備電源來使用。

出 75 酷幣

恭喜gsm7 得標
請給我75+15酷幣後 私訊我告知7-11收件資訊
(收件人姓名、手機、收件門市名稱與編號)

謝謝大家捧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