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510UA(X510UNR)不開機

楼主(2020-02-08):
大家好

我有一台
ASUS F510UA 它喝了咖啡造成不開機,水漬看不明顯

板號:ASUS X510UNR MAIN BOARD REV. 3.0

1、用可調電源供應器,插電量有待機3伏、5伏與12伏特,沒接電池,電流為0.01安培,按開機鍵沒有反應

2、可調電源供應器+筆電電池,沒按開機鍵,電流會從0.01安培上升至1.7~1.8安培,應該是電池充電電流,按開機鍵仍電流沒有跳變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或點位圖、BIOS可供查修?

謝謝大家

网友:
BIOS
Asus X510UNR F1309.zip (5.59 MB, 下載次數: 21)
點位圖
電路圖
ASUS X510UNR X510UA X510UQ REV3.0_compressed.pdf (1.67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明天再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明天再來試試看

早上試重刷bios

插電及裝電池測
1、充電燈會亮,電流從0.01上升到1.83安培左右
2、按下開機鍵,旁邊燈泡指示燈會恒亮,電流會增加0.01~0.02(1.84~1.85)安培左右
3、長按開機鍵(可以關機),恢復到(1、)的狀態,燈泡指示燈會滅掉。

原本bios 備份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試重刷bios

插電及裝電池測

先查查內存供電

楼主:
量測CE1601 沒有1.2v
昨天看PU8602(1.2V)與PU8302(1V)有點白白的,有用熱風槍加焊過
所以現在就要去查PU8602工作條件有沒有到,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U3001  第83腳1.2V_ON,都是低準位,沒送出HIGH
要如何確定EC有在正常工作?

网友A:
不插電池,觸發後電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U3001  第83腳1.2V_ON,都是低準位,沒送出HIGH
要如何確定EC有在正常工作?

量測EC供電有無、旁邊的crystal有無震盪(正弦波)。

若有boot up,EC 有個訊號VR_ON應該會發出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電池,觸發後電流是多少

HI

楊大俠 你好
未插電池是0.01安培,按開機鍵變成0.02安培

PETER180
+3VA_EC有 3.29伏特
那一顆是振盪晶體?

网友B:
抱歉! 這張設計與我過去認知不同 ; 查看點位圖EC附近似乎沒有crystal

單純19v上電, 看能否開機? (波波測量U2801第六腳SPI_CLK_SPI_2_CON有無連續波形)

順便量測IMVP8_PWRGD這個訊號有無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這張設計與我過去認知不同 ; 查看點位圖EC附近似乎沒有crystal

單純19v上電, 看能否開機? (波波測 ...

你好

剛剛拿示波器來量

U2801 第六腳SPI_CLK_SPI_2_CON

電壓約0.35伏特直流值

另外IMVP8_PWRGD 是0伏特

EC 給bios clk沒出來,
是不是有很大的機會是EC壞掉?
這個EC是有帶程序的嗎?

网友:
觸發只有 0.02A....查EC 、南橋條件,幾乎都沒電流,

雖然有 3V、5V 可是沒轉換

黑色絕緣片下面都有檢查沒有收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剛剛拿示波器來量

先目檢受潮的零件位置,是否需要清潔回焊或是有異常的情況。

網路上查到該EC型號似乎是預燒的,可以先嘗試換掉。

网友:
要不要照時序來?開機鍵在鍵盤上,有預留 PWR_SW# 到 JDEBUGSW5901,可以短接觸發

1.PWR_SW#,SL3008 要有 3V、短接時會拉低
2.PM_PWRBTN#,SL2518,要有3V,會跟著 PWR_SW# 跳變拉低訊號到南橋

以上兩個條件都有達到的話,就要開始查南橋待機條件了

不裝電池觸發後 0.02A,有裝 1.83A~1.85A ,幾乎都是充電電流了

0.02A 懷疑南橋待機沒有滿足

像 P 大講的,好像沒有南橋晶振,如果 X2402 是空件,那 32K 就是由 U2901,Clock Gen 晶片產生,

第 9 腳 CLK_32K_RTC_XIN_X1,剛好有腐蝕,建議重焊,先使用示波器看看有沒有 32K 的波形

及查第 9 腳 → R2909  → 進到南橋,有無斷線

此晶片應該待機就有工作,第15腳來源 SL2906 ← +3VA (同 EC 供電來源 )

補充內容 (2020-2-10 02:19 AM):
先查有沒有產生 32K 時鐘,沒有的話再重焊,SLG3NB3487V
這晶片很新,焊壞了就不好玩,Google 幾乎沒參考資料

网友:
U2901 有些腳位沒有代號,不過按照點位圖來看,

猜測有幾腳是要滿足條件,有的待機就有、有的開機後才有

例:10腳 ← R2905 ← +3VA RTC ,待機就會有

終於在網路上找到這張高解析度的..X2402 空的

所以南橋 RTC 由 U2901 產生...

网友A:
15樓U2901 及BIOS 中間灰灰那條

是灰塵還是受潮啊??,不過32K時鐘也是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樓U2901 及BIOS 中間灰灰那條

早上量一下
" 像 P 大講的,好像沒有南橋晶振,如果 X2402 是空件,那 32K 就是由 U2901,Clock Gen 晶片產生,

第 9 腳 CLK_32K_RTC_XIN_X1,剛好有腐蝕,建議重焊,先使用示波器看看有沒有 32K 的波形 "

及查第 9 腳 → R2909  → 進到南橋,有無斷線"

U2901有 32K波形

R2909的波形

BIOS旁邊是焊油

補充內容 (2020-2-10 11:03 AM):
看來要從頭量測時序,
請問有沒有可以量測的步驟1、2、3、…
像PWM_SW# 到JDEBUGSW5901我可以加一個小開關短接觸發嗎?
晚上下班再仔細量測

補充內容 (2020-2-10 11:23 AM):
JDEBUGSW5901 它有預留開關座,我找個開關來焊上去

网友A:
JDEBUGSW5901  1、2腳都是 PWR_SW# 跟3、4腳的 GND 短接就行了...用夾子

不用特別焊上開關

1.PWR_SW#,SL3008 要有 3V、短接時會拉低
2.PM_PWRBTN#,SL2518,要有3V,會跟著 PWR_SW# 跳變拉低訊號到南橋

以上兩個條件都有達到的話,就要開始查南橋待機條件了

+3VA_RTC → R2420 → RTC_RST#
+3VA_RTC → R2421 → SRTC_RST#
+3VA_RTC → R2559 → SM_INTRUDER#

PM_RSMRST#

32K 晶振量過了

因為可以觸發,所以 LID_SW# 應該也有 3V

其他的...看有沒有人繼續回,人在外面,沒得查...

補充內容 (2020-2-10 06:17 PM):
更正 1、3腳為PWR_SW#、跟2、4腳  GND 短接

補充內容 (2020-2-10 06:19 PM):
+3VA_RTC → R2905 → (未知) U2901 第10腳

网友:
四、五代參考,八代資料要找找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EBUGSW5901  1、2腳都是 PWR_SW# 跟3、4腳的 GND 短接就行了...用夾子

不用特別焊上開關

hi 楊大俠

你好剛剛量測的

1.PWR_SW#,SL3008  有3V跳變
2.PM_PWRBTN#,SL2518,有3V,會跟著 PWR_SW# 跳變

    +3VA_RTC → R2420 → RTC_RST#
       3.17v                            3.17V

   +3VA_RTC → R2421 → SRTC_RST#
        3.17V                            3.17V

   +3VA_RTC → R2559 → SM_INTRUDER#
       3.17V                            2.887V

      3.17V  --> R2905--> 3.17V
                      u2901 PIN 10-->3.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楊大俠

你好剛剛量測的

PM_RSMRST#

ME_AC_PRESENT

ME_SUSPWRDNACK_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_RSMRST#

ME_AC_PRESENT

剛剛量測的

PM_RSMRST#
3.275V

ME_AC_PRESENT
3.28V

ME_SUSPWRDNACK_R
3.345v

有觀察到一點
以上在插電時就會產生了
當按開機鍵開機時不會變化,一樣是3點多伏

當長按開機鍵時就會跳變一下,又會恢復到3點多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量測的

PM_RSMRST#

SL2514,PM_SUSB#

SL2515,PM_SUSC#

在 觸發後,燈泡圖示亮起後,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2514,PM_SUSB#

SL2515,PM_SUSC#

SL2514,PM_SUSB#

長按才會有0.5安培

SL2515,PM_SUSC#
沒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SL2514,PM_SUSB#

長按才會有0.5安培

刷看看...

1.38 MB, 下載次數: 2

4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剛剛要插上燈泡燈時,突然待機電壓不見了

PU8900那變有點發燙,電流變成0.03安培

我先拆下來看看

网友A:
南橋沒出 SLP_S3、SLP_S4 的話...........

不知道還有沒有條件沒滿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沒出 SLP_S3、SLP_S4 的話...........

不知道還有沒有條件沒滿足

現在
19伏出不來
卡在PQ8901與PQ89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
19伏出不來
卡在PQ8901與PQ8902

會不會哪裡不小心弄到短路了 {n_1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
19伏出不來
卡在PQ8901與PQ8902

adapter短路保護?! 有『嚕武嚕大康』的節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apter短路保護?! 有『嚕武嚕大康』的節奏~

目前都沒拆焊什麼零件啊,只是測量一些訊號....{n_154:}

楼主:
先休息一下,卡在那一開始的分壓電容,1nf與0.047uf那邊,電壓很低,明天再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休息一下,卡在那一開始的分壓電容,1nf與0.047uf那邊,電壓很低,明天再來 ...

目前接電源供應器,按開機鍵 沒反應,電流固定0.03A,PU8900 (BQ24780S)稍微發熱
但組起來有接一下電池,按開機鍵又有反應了,長按可以滅掉,只是不知道吃多少電流?但pu8900非常熱

目前想先去訂一下BQ24780S
先恢復之前狀態

補充內容 (2020-2-13 07:37 PM):
要等這疫情過後,廠商才有辦法發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