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S-MXV18 保溫時米飯就變黃變硬

楼主(2020-02-09):
家中的象印電子鍋 NS-MXV18 煮飯都正常,保溫約5~6個小時,鍋邊的米飯就會變黃變硬,
新買時並沒這個問題,就算保溫到隔天都很正常,原以為是內鍋的問題,內鍋也換過,
想請教各位大大,有可能是內蓋墊圈或保溫(蒸氣口)的問題嗎?

型號

上蓋有拆開清潔

清潔後

內鍋

內蓋墊圈有變色

想說如是內蓋墊圈的問題,好像只能送原廠,網拍找不到......

以上,先感謝各位大大解答~

補充內容 (2020-2-15 05:42 PM):
回原廠更換墊圈,已完修~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391-2-1.html

很久以前這篇有討論過保溫問題
問題似乎是外層保溫跟外圍脫水問題.

我家的象印也是煮好,不到4小時沒斷電,在保溫時,外圈的飯就明顯有變黃乾掉的現象了

我一直以為現在的電鍋都是這樣

网友:
直覺會不會 sensor 失效導至保溫溫度過高?我猜的。

网友:
上蓋大橡皮老化氣密度變差,導致水分流失只能送原廠處理,更換大橡皮圈。

楼主:
首先先感謝大家提供的方向,一起回覆各位大大......
由於這台較急著用,今日已送回象印維修,(橡皮墊圈網拍也買不到)
原因如tcy786大所說的,上蓋大橡皮老化氣密度變差,水分流失,
原廠更換大橡皮圈墊圈和蒸氣口的小橡皮墊圈,測試後,已正常了~

以上感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感謝大家提供的方向,一起回覆各位大大......
由於這台較急著用,今日已送回象印維修,(橡皮墊圈網拍 ...

請問這電鍋用多久了?更換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電鍋用多久了?更換花多少$$?

2007年出廠,使用約12左右,出現狀況時約在第8年,
維修費用總計550元,現場等約20~30分鐘,需台灣公司貨才受理維修~

网友:
象印的服務站全省都有,
服務態度很好,
之前熱水瓶換上蓋橡皮也是很快處理好,
送去登記好之後馬上就奉上瓶裝水+餅乾.
換這類耗材大概都在30分鐘內處理完畢.

网友:
12年的機器還願意修,水貨造成的壓力真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