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BOSCH GLM 150 Professional 雷射測距儀 按鍵逆工程

楼主(2020-02-09):
這台測距儀為 wish 所贈與,  癥狀為有時會秀斗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85

拿到當下測了一下, 覺得沒啥問題, 就放在一旁
但放了幾天測距儀竟自行開機測距, 且按任何鍵都沒作用, 終於了解秀斗是怎回事了
拆機後, 經多方測試, 拔除鍵盤模組就好了

原本想偷懶, 問問代理商有得修嗎, 答案卻是要我買新款的
只好自行研究電路

在修機過程中, 發現碳膜排線有斷線
原本想說斷線的地方, 把碳膜刮出, 用雙面導電膠帶修復就可以了
沒想到還是不行, 只好就按部就班將線路圖繪出, 逆工程一番,
再經過一番焊接, 才修好

內部零件

碳膜排線與按鍵

用導電膠貼無法ˋ修復

最後只好逆工程, 自行做一個按鍵出來

楼主:
放上 Pad2Pad 線路檔, 分享給有這問題的人

BOSCH ~ GLM 150 Professional .rar (6.7 KB, 下載次數: 15)

网友:
大工程,要焊好排要排對位置。

网友:
P 大  太強了, 這除了要好耐性還要有好眼力。

网友A:
直接跳線或塗銀漆筆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線或塗銀漆筆是否可行?

焊不上去, 銀漆筆也可, 但要價不斐

网友:
厲害,厲害,非常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B:
儀器哥還是厲害,那我這把薄膜鍵盤就請你幫我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儀器哥還是厲害,那我這把薄膜鍵盤就請你幫我修理了~~~~

看看蔡大哥會不會拿鍵盤標酷幣比較快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蔡大哥會不會拿鍵盤標酷幣比較快 XD

我的鍵盤則是印刷電路氧化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鍵盤則是印刷電路氧化壞掉...

應該是太潮濕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太潮濕了 !

不知道ㄟ~~就正常使用到發現薄膜電路片黑黑的,電錶量發現斷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鍵盤則是印刷電路氧化壞掉...

好吧!我直接寄十個鍵盤給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看蔡大哥會不會拿鍵盤標酷幣比較快 XD

不用標直接十個給他用到天荒地老
壞了終身保固
活多久領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直接寄十個鍵盤給你

十個!?~~~~~就像是小學老師發鉛筆給我的感覺類似

師:小AA,這五支鉛筆給你,幫老師批改一下同學的錯字...

就這樣一個學期我都在幫老師做抓錯字的業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標直接十個給他用到天荒地老
壞了終身保固
活多久領多久

跟那個新O人壽的五百萬大雨傘概念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不上去, 銀漆筆也可, 但要價不斐

大大下次可以參考這個,導電石墨

導電石墨

導電石墨

网友:
題外詢問一下  有先進 知道台灣有哪家工廠在生產那種碳膜的 嗎 ?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不上去, 銀漆筆也可, 但要價不斐

那個 上銀漆後 最好在碳膜補漆處雙面貼上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