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WATT BHC9938U-2 一對二 無線遙控插座 『維修實例』

楼主(2020-02-09):
這個  無線遙控插座 原本是用在浴室外的排風扇,有天就不能遙控了.

拆開後發現故障點,電阻故障發黃,測量已開路

電路斷線

還好有另一個新的可比對電阻值

從故障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找到一顆相近的代用

測試後,可正常遙控

故障零件

以上,謝謝收看

网友A:
藍色圈圈右上的橋式整流有裂開,沒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藍色圈圈右上的橋式整流有裂開,沒問題嗎?

那應該是防水膠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圈圈右上的橋式整流有裂開,沒問題嗎?

謝謝,橋式整流清洗過後是正常的,沒有裂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應該是防水膠痕跡

感謝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