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F-759G 洗衣機 摩擦彈簧

楼主(2020-02-09):
這台約 8年,最近脫水震很大
翻了一下文章,大概是摩擦彈簧問題
拆下底板、飛輪、外棘輪,本想把彈簧拔出來,可是有點卡,不敢用力拔怕斷掉,前半段又被內棘輪蓋住看不到
只量到直徑 2.7cm,但因為不敢強拔無法量到實際長度

不知有坂大可提供長度嗎?

网友:
脫水震動很大 不一定是磨擦彈簧問題 也有可能是平衡桿問題
要看脫水時衣服有沒都結在一塊 照成衣服不平均使脫水桶偏移產生的震動 磨擦彈簧
還是衣服有平均散開在脫水桶邊 照成的震動 (平衡桿)

网友:
如果結成一團,就是磨擦彈簧問題,我的是國際牌,處理方法是;連套環全拆下,擦乾淨,再抹固狀攻牙油,用了4-5年,目前正常服役中。參考我的新手文;
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 離合器打滑 脫不乾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