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尹西屋除濕機WED-1270PC鼓風機不運轉更換

楼主(2020-02-10):
太伊西屋WED-1270PC鼓風機不運轉

1.經拆解檢測,近接溫控保險絲(102℃/2A,在黃色耐熱套管內)電表呈現無限阻抗(斷路)。

2.人總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故障蔽極馬達經過地球招喚軸套破裂,只好找同規格尺寸更換,兩顆螺絲固定蔽極馬達。

3.按照慣例該清的清一清,因是除濕機,前後蒸發器與冷擬器並再一起由鼓風機抽吸。
4.鼓風機安裝感應刷,如上圖經過類似四方黑電容,用途莫宰樣。
5.裝上鼓風機與接線,送電順測水槽近接開關是否正常,運轉OK

6.把後罩卡入,所前方內部中二側螺絲固定。
7.再把上方隔離盤二側螺絲固定(蒸發器冷擬器也需卡入)。
8.把前上方網罩兩側螺絲需固定。
9.最後卡入上方控制蓋板,後方外罩上下共四顆螺絲鎖入,與左右兩側下方螺絲固定,大致大功告成。

10.最後卡入前方儲水桶,再開機測試確認OK。

11.相關廠商與規格
以上參考

网友:
鰭片歪了,可是沒看過維修案例,會去處理歪斜鰭片,
十幾年前看過店家整新處理拿了個刷子梳理鰭片。

剛剛看了網拍真的有人販售這種梳子。

冷排刷 熱排刷 鰭片刷 鰭片梳

白鐵製
https://shopee.tw/冷氣散熱 ... .12799185.152842001

塑膠梳子-6規格
https://shopee.tw/《鋁鰭片 ... -i.7096186.48921371

楼主:
SIMON1016大
第一時間我還以為是用這個梳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
第一時間我還以為是用這個梳子

wkm前輩家真是寶物庫丫~~~佩服!佩服!
不知這寶物用過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前輩家真是寶物庫丫~~~佩服!佩服!
不知這寶物用過幾次??? ...

tsai5371大師傅
看的出來
以前DIY抽屜很常用
現在墮落了靠釘子或木螺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ai5371大師傅
看的出來
以前DIY抽屜很常用

既然都已經墮落到使用釘子跟木螺絲
那這台我收了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WKM大您馬達入手一顆多少,小弟上次幫同事修除濕機,也是馬達溫度保險絲燒了,直接找國際牌地區經銷商買馬達,1顆550,天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WKM大您馬達入手一顆多少,小弟上次幫同事修除濕機,也是馬達溫度保險絲燒了,直接找國際牌 ...

喵大夫
零售差不多哪個價錢,有品牌的再加一點。
別人買單想哪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已經墮落到使用釘子跟木螺絲
那這台我收了

都喊 蔡大師傅
哪裏看得上,電動化偷雞摸魚的雞絲。
大師級都馬敲敲打打,慢工精雕細琢見真功夫。
不要光畫,都嘛雕個喵喵。 笑(瘋)的可愛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喊 蔡大師傅
哪裏看得上,電動化偷雞摸魚的雞絲。
大師級都馬敲敲打打,慢工精雕細琢見真功夫。{:20_16 ...

前輩太小氣會出名喔!!
木雕!末學不才沒學過!倒是短暫學過石雕~~

网友C:
四方黑電容猜是在啟動壓縮機的嗎?
有拆過類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方黑電容猜是在啟動壓縮機的嗎?
有拆過類似的..

sandy319 姊
已物歸原主,無法確認,改日到朋友家再破壞,如有機會再跟你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姊
已物歸原主,無法確認,改日到朋友家再破壞,如有機會再跟你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輩太小氣會出名喔!!
木雕!末學不才沒學過!倒是短暫學過石雕~~

蔡大師傅
冤枉啊,若沒設限,小男子標酷斃哪次不是150起跳,可惜口袋沒哪深標不到,鼻子摸摸顯示器前蹲

网友D:
小弟我也有一台同樣問題,換掉保險絲後又燒掉了,現在還丟著未處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我也有一台同樣問題,換掉保險絲後又燒掉了,現在還丟著未處理。

有培林的馬達.就要換培林
上潤滑油撐不久

沒培林就換一顆有培林的馬達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46-1-1.html
參考看看

网友:
厲害,厲害,非常實用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培林的馬達.就要換培林
上潤滑油撐不久

fireway大
其實油銅很好顧,未變形前主要補油。
不外傳秘招................
合金軸套含油油銅外側護環與棉絮,合金軸套都有一定空間只要軸的垂直面上方處鑽個小孔就可輕易補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師傅
冤枉啊,若沒設限,小男子標酷斃哪次不是150起跳,可惜口袋沒哪深標不到,鼻子摸摸顯示器前蹲{: ...

前輩小氣無極限
跟壇主不分上下
幫你頂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reway大
其實油銅很好顧,未變形前主要補油。
不外傳秘招................

不外傳?超厲害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外傳?超厲害的說~

菜大師傅
不小心傳到你......................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