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SO138 Pro迷你示波器試玩

楼主(2020-02-10):
這東西幾年前就有在市面上流通
今年一月看到Draculaxx大發的實例有款DSO138就覺得是有趣的小玩具

買的這款商家品名是Dso138 PRO,但是附的說明書上寫的是DSO138 mini

組裝過程就.....其實大家都比我會組裝

個人認為最大困難點是那17顆1/8W,5碼電阻,顏色超難分,燈光打上去跟沒打燈光看起來顏色也不同

另外,如果有買外殼,記得組合上方顯示面板跟下方板子後,上蓋不要鎖上,這部分我重工了N次
因為開始工作前還必須作手冊第二頁的波形校準.

▼這張是量測主機板南橋旁的32k晶振波形圖

▼再來這張就是個人很想知道的,CPU Vcore供電Mosfet G極波形圖
果然不出意料的失真,但還是有波形

▼紅框處是上方G極波形圖量測點,電表量測值為2.45V

個人心得是
      1.不錯玩的小玩具
      2.雜訊似乎很大,不排除是我自己組裝以及零件本身的問題
         但是看其他產品截圖,在未測量狀態,直線也可以看到有雜訊突波

网友A:
剛剛去了拍賣網站搜尋,價格從585~1590都有,東西是一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去了拍賣網站搜尋,價格從585~1590都有,東西是一樣的嗎?

這是我買的地方........

https://shopee.tw/product/98809081/2430335776

https://shopee.tw/product/98809081/2336843724

网友B:
樓主說:
[個人認為最大困難點是那17顆1/8W,5碼電阻,顏色超難分,燈光打上去跟沒打燈光看起來顏色也不同]

告訴你一個小訣竅.....................

用電表量阻值.....................

网友B:
conbawa大.....

量[CPU Vcore供電Mosfet G極波形圖]應該是要用DC......我看你是設在AC.......

你調到DC量量看.

网友A:
您買的更便宜,兩個加起來400多,您那個是要自己組裝嗎?
我只有雅虎的拍賣帳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買的更便宜,兩個加起來400多,您那個是要自己組裝嗎?
我只有雅虎的拍賣帳號。 ...

是啊.....我在組裝時也是看到色碼就頭大.......如樓主所言.....

所以我馬上想到電表.....

网友C:
我這個發問的人都沒買了,一個一個接著買........

draculaxx 推人入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個發問的人都沒買了,一個一個接著買........

draculaxx 推人入坑啊   ...

想買就快點買吧!!!!

我找到的這家是最便宜的....

下手慢了就怕沒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說:
[個人認為最大困難點是那17顆1/8W,5碼電阻,顏色超難分,燈光打上去跟沒打燈光看起來顏色也不同]

有喔,那個過程太羞於啟齒,所以沒詳盡紀載

因為我那個電表可能年久失修,會覺得怪是因為之前我拿它量CR2032
主機板用的BIOS電池,新電池正常電壓不是應該在3.5V~3.2V
結果我看到8.X這神奇的數字.
後來我覺得可能是表筆太久沒用有生鏽才會秀逗
這次用砂紙磨過以後上陣,但是還不盡完善,所以阻值我覺得僅供參考

本次量電阻,出動的道具有

1.年代久遠電表 * 1
2.手機+USB電子顯微鏡
3.LED手電筒 * 1
4.線上查詢電阻網頁

量完電阻,查手冊接近的阻值,輸入網頁,然後經由自由心證決定插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個發問的人都沒買了,一個一個接著買........

draculaxx 推人入坑啊   ...

因為您專業,考量比較多,這東西以維修來看就不上不下的

如果不考量準確甚麼的,反而比較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bawa大.....

量[CPU Vcore供電Mosfet G極波形圖]應該是要用DC......我看你是設在AC.......

耦合設定在DC檔的量測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耦合設定在DC檔的量測是這樣

我也來試試......測好再上來報告....

网友B:
以下是照片的解說:

1.100MHz示波器抓到的波型

2.這張是波形沒抓好,但數字很清楚

3.這張是抓到波形的照片,但數字不清楚

這台DSO138雖然號稱200KHz,但根據其他人的測量,大約50KHz之內的準確性都算有維持住.

因為這裡的訊號抓到是100多KHz所以己經失準.但仍可以抓到穩定的波形.

抓波形是要調 Trigger 的.調 Trigger 關係到你要怎麼抓波形.

所以啊!!!20MHz的示波器也可以抓到很多波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照片的解說:

1.100MHz示波器抓到的波型

您厲害,RUNNING狀態下拍照

我都按OK鍵,直接HOLD住畫面以後慢慢拍

看人家測試的影片,不到標稱的200KHZ,波形就失真了
其中方波比弦波更快失真.

會想測這個是之前的維修例子,不是有CPU VCORE短路
然後換掉其中一路,感覺有修好,但是其實該路是沒有正常運作的
Mosfet是處於常開狀態,後面會再燒掉
所以會想說拿這個來測看看.

即便是波形失真,還是可以看到  啊,這電路有在運作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