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nys MS-K218迷你音箱 聲音異常小聲

楼主(2020-02-10):
Dennys MS-K218迷你音箱 聲音異常小聲
故障狀況:聲音開到最大聲還是很小,要貼近喇叭才能隱約聽到
插機後看到如下圖 一條負極的綠色線未接,找不到那個焊點掉的(或是原本就空接),不夠專業不會查線路 ,原本以為要接喇叭負極,接上去後狀況相同,測量音量旋鈕,有阻值但調整大小聲時無變化
請問版上的大師們,要如何驗證是音量可變電阻故障。要如何判定綠色的線是原本就空接還是要接到那裡

网友:
看是不是FM的天線?

网友:
判斷音量可調電阻第ㄧ種方式式是解焊,用電阻擋量中間那支腳對另二支腳的其中ㄧ支腳選轉有無對稱邊化,第二種方式是種間那一支腳對另二支腳其一短暫短路在ㄧ起比有一邊最大聲、ㄧ邊最小聲就可判定好壞

网友:
我壓是雙聯VR壞了,
前陣子修過家中的一組PC 喇叭, 同樣是聲音異常小聲,
檢查了線路, 換了TDA2822, 依然無解,
最後發現"雙聯VR"中間那支腳與另外兩支腳幾乎呈現開路,
換了VR就解決了,

"雙聯VR"記得買 "B類", 譬如: B50K, B100K,

网友:
喇叭一般會接 2 條線 , 看一下子就知道了~ (接一條基本上不會有聲音)

VR 可以用 三用錶直接測 歐姆 值的變化 ~ (一般會是咔咔的大小聲很難控制)

网友:
喇叭解焊,量一下歐姆數是否符合標示,還有就是故障前的狀況,如果是突然無聲音大都是有零件燒了,VR故障前一定是先有雜音。

网友:
右上方R29頭上的插針焊點好像有空虛焊情形 !

楼主:
各位都好熱心,#7 Lijm甚至還看到r29空焊。經# 3柳川楓提示的方法測試 確定是VR壞了 我只要將中間腳與旁邊短路馨音就變大了。那條線色好像真的是空接 它的另一頭是板子的負電 所以應該不是天線
麻煩的是手不夠巧在測試的過程 天線 FM的線都斷掉了,電池座也斷了,那個VR網路上也找不到類似的。我再照#4 jacson99 找看看。如果沒有就放棄了
謝謝各位 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都好熱心,#7 Lijm甚至還看到r29空焊。經# 3柳川楓提示的方法測試 確定是VR壞了 我只要將中間腳與旁邊 ...

電池座甚麼的可能要看斷線情況修復.

至於VR這個嘛,如果真的找不到,又不想放棄
原本VR就是在標記電阻值跟0之間線性調整阻值
另一個折衷的作法是,直接拿掉VR,在測試短路有聲音的兩端,焊上一個電阻
這樣也還是能用,只是不能調整聲音

网友:
如果判段還有修復的可能或能力!可調電阻大小是有表示其數值或量三支腳中最旁邊的二支腳是多少就是其值、如量不出來一般在數十k歐姆既可你可買其他型式可調電阻看有沒有在其他空間位置鑽孔鎖在非原位置!就是外觀問題了

网友:
照片沒拍到VR外觀,
猜測這體積音箱, VR可能是特規薄型VR

是我的話就改用焊線來外掛VR,
線從原有音量旋鈕孔穿出, VR用熱熔膠固定在側邊,
VR音量旋鈕在電子材料行可買到,
VR外殼, 就發揮想像力, 用甚麼塑膠殼包覆,
最後買個貼膜自己包膜, 以後VR再怎麼壞都不用怕

楼主:
補上VR 圖 ,在網拍有找到類似的, 正在傷腦筋還好柳川楓有告知阻值。決定照 conbawa  說的直接短路加一顆電阻來解決。 謝謝各位給的各式各樣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