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二戰時期 TS-297/U 三用電表歐姆檔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0-02-11):
在此要先謝謝豬仔會員送我這台古早的寶貝電表。
這台電表是二戰時期的產物,相信沒有親自拿在手上觀看過的會員應該算多數,它跟現在的電表規格一比,應該只剩下收藏及把玩的價值,不過一般維修工作我還是會喜歡用這種古董級的儀表,這台儀表整個外殼都是鋁製品,堅固耐用,就算從高處掉下去也沒事,內部構造簡單容易維修。
它的故障情形是R*1跟R*10無動作,R*100則是正常。

▼這台非常小巧,裡面只用1個2號電池供電,

▼以前的廠商(不只是軍規品),儀器都有附電路圖,校正手冊等等,現在都沒有人要附了,不過有網際網路的幫助,這台電表的使用手冊都還能下載。

▼裡面幾乎都是電阻跟兩個二極體,維修沒有技巧,既然是歐姆檔的問題,又有電路圖,那就方便多了。
以前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電阻故障阻值只會變大,不會變小,有這個方向很容易就找到問題點了,就是這個R10開路了。

▼把R10焊開一腳,並接個電表給大家看看,果然開路了。

▼對照電路圖一下R10是540Ω,這下可能買不到這個阻值了。
▼從電阻箱找到1% 510Ω跟30Ω串聯代替一下好了。

▼把電阻接上並測試一下。

▼R*100 原本就是正常的。

▼R*10 正常了。

▼R*1 也正常了,不過電池不夠力無法歸零。

▼用120Ω電阻測試R*10 檔看準不準確?讚吧!

▼用R*1 檔測不是不準確,是電池不夠電力了。

▼改測直流電壓檔,其實都在合理範圍內。

▼值得一說的是,這個國際牌紅標2號電池是我打開電表就有的,也不知道在裡面放多久了,都沒有爆漿,也還有些電力,反觀現在的電池.......

哈哈!以後又有一台生力軍的加入了。

※這個月的廣_____告績效至今平均只有50%,希望大家有上來論壇就幫忙一下吧!

网友:
老大您放心,公狗裡的MOMO 深V啦,丁字啦,小弟都很認真的點,認真的看,每一篇都沒漏掉

网友A:
讚!以前當兵時我的野戰單位配發的儀表就是這台 TS-297,因為是有帳的所以裝檢時也要檢查,可憐的陸軍整個營那麼多單位與人員才有這麼一台電表。

初期維修時還是習慣用自己帶去用的 SANWA 表,這傢伙笨重又表頭小不是很好觀看,後來慢慢嘗試習慣來使用這個軍用表後才發現這種檔位用表棒插座變換的設計的確有其特長,就是不容易旋轉切換錯檔而燒掉電表。
而表頭較小的問題也因為表面刻畫的文字不多反而比花俏的日本表容易判讀。
有一次借給有線班拿到電桿上去查線,一個沒拿好就從高處掉下來,結果表頭沒摔壞外殼也沒凹,表面塵土擦一擦就繼續服役繼續應付裝檢。

那顆壞掉的 R10 其實是可以拆開再來維修的,就是電阻線包絕緣紙而已,搞不好只有斷在兩邊頭端而已,少一小段直接連接焊點對正確阻值差異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以前當兵時我的野戰單位配發的儀表就是這台 TS-297,是有帳的所以裝檢時也要檢查,可憐的陸軍整個營那 ...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蓋子的合頁壞了一個,不然就100分了。

哈哈!好加在不會把它帶出門,不然就得用鋁片來加工做一個合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蓋子的合頁壞了一個,不然就100分了。

贊成手工做個合頁,反正有ㄧ個正常的可以量尺寸,再用拉釘與一點灰漆就能搞定。
不要再拖了趁著現在還有興致趕快做,不然再過一陣子熱頭過後就不會想做了。

有蓋子可以收表線與測試線夾很是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贊成手工做個合頁,反正有ㄧ個正常的可以量尺寸,再用拉釘與一點灰漆就能搞定。
不要再拖了趁著現在還有 ...

合頁要彎圓的地方我不會做,就算真的做好了也會很醜,反正不會帶出門,就先這樣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頁要彎圓的地方我不會做,就算真的做好了也會很醜,反正不會帶出門,就先這樣好了。 ...

先剪出外型來,要彎圓的地方下面墊個相同直徑的鐵棒,用小榔頭慢慢敲就出來了。

帶這種電表出門使用,內行人看到都會懂的,只有功力深厚的老師傅才能用的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剪出外型來,要彎圓的地方下面墊個相同直徑的鐵棒,用小榔頭慢慢敲就出來了。

帶這種電表出門使用,內 ...

哈哈!你太抬舉我了

网友:
5樓7樓
6樓8樓

楼主:
不然你來做一個合頁給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蓋子的合頁壞了一個,不然就100分了。

好厚的外殼,跟PRC-77有拼,都可以防彈了

网友:
老大下回要收啥裝備咧?~~~~英國人找飛機的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