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箱冷煤管戳破如何修補

楼主(2020-02-11):
結霜時用起子戳破一個洞,請問要用什麼方式銲補,有勞各位高手幫忙

楼主:
詳看一下這台冷媒是用R600a的,聽說這款冷媒加熱會爆炸,不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詳看一下這台冷媒是用R600a的,聽說這款冷媒加熱會爆炸,不玩了,

要使用鋁焊條+助焊劑,不難,R600沒你想像那麼危險,已經破洞了,冷煤早已流乾,不會氣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鋁焊條+助焊劑,不難,R600沒你想像那麼危險,已經破洞了,冷煤早已流乾,不會氣爆的 ...

感謝回答,填加冷媒需氣焊重接工藝管,殘留在壓縮機裡的冷媒也不會有氣爆的危險對嗎?R600a沒修過,所以問清楚一點,另R600a冷媒有小罐裝的好買嗎?今天有買到鋁焊條,有空先把洞補看看,補成功再接下一步.謝謝嘍

网友:
請報廢吧~
如果沒補好,
補冷媒又洩漏,
不是做白工又浪費錢,
不如買新的或中古的都划算。
下次要除霜,請用吹風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填加冷媒需氣焊重接工藝管,殘留在壓縮機裡的冷媒也不會有氣爆的危險對嗎?R600a沒修過,所以問清 ...

R-600冷媒..冷凍材料行都買的到..要定量填充ㄛ

网友:
這種小冰箱蒸發管破我都直接判死刑,等冷媒漏光了接下來就是融化的霜變成水被吸進管內了

网友:
這個洞...補應該不是問題...只是要補得好...又要抽真空...補冷媒...我先前有買過小罐裝的600a, 但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得賣...如果你有工具的話還好....如果沒有...從焊條+焊槍+抽真空機+灌冷媒工具.....如其他樓主建議不如買一台二手的來的快又省錢....

网友:
我看到有家電器行常常更換蒸發器,銅管直接從背部穿孔拉出。

网友B:
要補那個洞 要小心 要小心 要小心 講三次代表很重要 真的要很小心
先用砂紙將洞旁邊磨一磨
先將焊油塗上 上火看到可以了 焊條靠近慢慢補起來 最後塗上焊油整平焊接處 在補焊時有時也需補焊油
火要控制的很得宜 太大火越破越大 太小火又無法焊住 火要一直移動不要固定在一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補那個洞 要小心 要小心 要小心 講三次代表很重要 真的要很小心
先用砂紙將洞旁邊磨一磨
先將焊油塗上 上 ...

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

网友C:
我有補過燃氣熱水器的水箱銅管漏水, 用錫焊就可以了,必要時貼一小片銅片強化結構,但要用噴燈加熱, 電烙鐵不夠熱。

當然,加熱時銅管不能密閉,否則空氣熱漲冷縮可能爆開來。灌冷媒才比較難。

不確定這種小冰箱是什麼材質?若是鋁或鐵, 可能要用不鏽鋼助焊劑錫焊,且因為是堵氣體, 密封性要求比熱水器堵水更高。。

現在好像有節能補助一二級節能的冰箱, 換一台就好了啦!

网友:
除霜時可拔掉電源,
燒一鍋熱水放冷凍庫裏,
半個小時侯再過來檢查成果就行了,
熔化後水的話小弟都是用抹布(毛巾)利用毛細現像做引流到外面的臉盆裏,
以前公司的小冰箱大約三個月要搞一次.

网友D:
R600A,應該是變頻的,價格不便宜啊,要不要問一下修好要多少

网友E:
多年前請店家來修過一次
焊補許久,收了1500還是2500
沒多久又不冷了

最後火大換新冰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600A,應該是變頻的,價格不便宜啊,要不要問一下修好要多少

回changold2大:小冰箱作變頻划不來的..R-600是目前全市場家用冰箱規格(營業用不算)..為了達到1.2級能效所使用冷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請店家來修過一次
焊補許久,收了1500還是2500
沒多久又不冷了

只要是冷凝器破洞.補好後.ㄧ定按照標準洗管路.在定量填充..ㄧ般都沒問題..若是含糊補洞直接摜冷媒.早晚世會再出問題的..我的作法..是連壓縮機冷凍油ㄧ併更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changold2大:小冰箱作變頻划不來的..R-600是目前全市場家用冰箱規格(營業用不算)..為了達到1.2級能效所 ...

請問R600效能有這麼好嗎,而且不挑壓縮機,這樣CFC冷媒就能全面退場了

R600能不能取代氨水,目前工廠跟漁船還滿多用氨水的,漏出來往往上社會版頭條

楼主:
維修報告,補洞沒完成,火開太大,洞變大,報廢處理.後來把報廢的冷凝器用來做焊補練習.反覆練習得到的心得是,鋁銲條溶點低,所以冷凝器要先慢火加熱(火太大就會就會像我一樣把洞燒溶變大洞就沒救了),等冷凝器加熱後再上鋁銲條,才會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補過燃氣熱水器的水箱銅管漏水, 用錫焊就可以了,必要時貼一小片銅片強化結構,但要用噴燈加熱, 電烙 ...

這是鋁管沒那麼好焊一般不是專業焊接失敗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職訓時玩過 , 銅 接 鋁 ~
困難度百分百 ~
一班有30 多人 成功的不到 3個人~
不是 將 鋁管 整個熔 崩潰 ~
不然就是 漏洞 百出~

网友:
鋁和銅鐵不同的地方是,不能從顏色來判斷溫度

https://bbs.pigoo.com/thread-51101-1-1.html

試玩看看吧

网友:
不鏽鋼助焊劑+錫焊就沒差,
都還可以把不鏽鋼和銅焊起來。
只不過靠錫焊能否封住氣體?難說!

但鋁若氬焊就很難,而且那麼薄, 太難了! 連專業的氬焊可能都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