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南X79-6M 洋垃圾 無法進系統

楼主(2020-02-11):
買CPU跟RAM送的故障主機板 就無聊修看看 也是第一次修

BIOS時間異常 無法更改 無論如何修改都只會是上面數字

BIOS

BIOS

也只能到BIOS 接下來系統是可以灌到硬碟的

但是重開之後 安裝過程無限斷電重啟

目前排除所有配件 就是主機板問題

原本認為是32.768KHZ有問題 更換無效

後來拿到公司把南橋加焊 問題依舊(南橋為SLJC7 沒拆 沒重新植球)

請問接下來該如何處置? 有該檢查的地方嗎?

看論壇大神很多 對電子也有點興趣 但只是小白

小弟新手 還請多多指教

网友A:
時間在BIOS開啟的狀態下秒數也不會動嗎?那個負責時間的叫什麼來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間在BIOS開啟的狀態下秒數也不會動嗎?那個負責時間的叫什麼來著?

會動 但是改動無效 ENTER之後會直接變回原本在跑的數值 年月日固定 時間不一定 但是會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動 但是改動無效 ENTER之後會直接變回原本在跑的數值 年月日固定 時間不一定 但是會跑  ...

更新過BIOS嗎? 不一定要最新的,找有支援你安裝的CPU版本就好。
你那個系統日期01/01/16505是怎麼一回事?
拔掉2032讓系統回復原始設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過BIOS嗎? 不一定要最新的,找有支援你安裝的CPU版本就好。
你那個系統日期01/01/16505是怎麼一回事 ...

很奇怪吧 但是拔完是一樣的 甚至不用電池開機也一樣

BIOS只有一種 聽賣家是說刷過了沒用

网友B:
看似好像是在BIOS撰寫時就出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好像是在BIOS撰寫時就出錯了....

出錯是因為BUILD DATE是02/01/2018 23:09:46
深夜趕工的關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好像是在BIOS撰寫時就出錯了....

目前已刷過所有能刷的BIOS 都是一樣的問題 想說是不是南橋有問題

之前還有發現一個問題 有時候開機不過電 需拔下電池重置才能開機

网友C:
用 dos 去跑 ru.exe ,去直接改 RTC裏的時間。並照張完整 RTC裏的數值出來參考看看。

http://ruexe.blogspot.com/

ps: 這隻工具是 AMIBIOS 台灣 Core Team 的主管 James Wang 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dos 去跑 ru.exe ,去直接改 RTC裏的時間。並照張完整 RTC裏的數值出來參考看看。

http://ruexe.blogsp ...

沒用過這個東西 就直接拍出來

不過移動到部分數值之後會直接死機 畫面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