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29" CRT 不開機請教

楼主(2020-02-11):
1.請教東元29吋CRT 不定時可以開機 但不定時會自動關機後 就無法再開
檢視電路板上 R722電阻這樣有燒掉嗎?
請教R722 的電阻 組值 或是維修手冊

2.控制面板有時無法做動 有時暗影音/AV鍵 會跳出 目錄鍵的畫面

3.用遙控器時 不定時無法遙控電視(確定遙控器沒壞)...到後來完全無法遙控
(先前有拆下控制面板補焊...好了一下下就又不能用了)

補充內容 (2020-2-13 01:28 PM):

2/13 1。目前一樣開不了機,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一焊上去,R722就會一ˋ直烤黑(會持續燙手) 2。B+有135V 一次側有156V 二次側有129V 3。7805可以量到5V 7812量不到電壓

補充內容 (2020-2-13 03:01 PM):
紅外線接收器若焊接上去.....7805的5V電壓就量不到

補充內容 (2020-2-13 03:02 PM):
控制面板上面全部的開關全部都換新了

補充內容 (2020-2-13 03:07 PM):
目前有換過的零件如下: IC  80352 / TEA2662 / R721 0.22歐姆電阻 / R722 56歐姆電阻 /

補充內容 (2020-2-13 03:16 PM):
7812 量不到電壓

補充內容 (2020-2-13 11:09 PM):
材料行給的紅外線接收器規格與原本的不同(腳位不同)

補充內容 (2020-2-13 11:34 PM):
7805 7812 順便也換新了....不過一樣無法開機 電源燈不亮XD

補充內容 (2020-2-14 04:26 PM):
D701換新二極體

補充內容 (2020-2-14 04:35 PM):
D704→實際量129.6V(130V)
D705→實際量17.3V(18V)

補充內容 (2020-2-14 04:45 PM):
修改一下
D704 129.6
D705 17.3
D706 14.28

補充內容 (2020-2-14 07:17 PM):
目前量出來 42腳5V(5V) 40腳0.53V(4.8V) 39腳5V(4.8V) 35腳 0.18V(5V) 33腳 4.96V(5V) 8腳未按開關 4.94V(5V需有按開關)然後有發現一個電阻R609 光是送電就會發燙 不知...

補充內容 (2020-2-14 07:19 PM):
(接續上面補充)
是否正常,括號內為電路圖上標示的高為電壓值

補充內容 (2020-2-15 02:29 PM):
目前送電時 仍然會有 激 一聲 但一樣無法開機
然後7812量不到電壓 R609電阻會發燙

网友A:
是用遙控器開機嗎?
懷疑開關老化~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導致出現檔名。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導致出現檔名。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 ...

好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遙控器開機嗎?
懷疑開關老化~

用遙控器跟面板開關都不行

网友C:
東元28,29,crt通病,跟著我做,1,先將前方sw,全更新,2,電源晶體,穩壓Ic,TE2262換新,0.22歐母/3W,換掉,再試試看
補充: 要全面補焊先,尤其是中頻ic,晶振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東元28,29,crt通病,跟著我做,1,先將前方sw,全更新,2,電源晶體,穩壓Ic,TE2262換新,0.22歐母/3W,換掉, ...

好喔...我來試試看...因為我完全不懂
可否再跟你請教上面這些零件的位置嗎
0.22歐母/3W是R722這個位置的電阻嗎
TE2262是什麼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喔...我來試試看...因為我完全不懂
可否再跟你請教上面這些零件的位置嗎
0.22歐母/3W是R722這個位置的 ...

完全不懂??能修電視嗎?至少也要有各電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懂??能修電視嗎?至少也要有各電錶吧!

哈哈...電表有啦....但那些零件位置在哪裡長什麼樣...我就沒經驗了XD
我先前有將各個焊點都補過...然後遙控器有恢復...但後來又變成不能遙控了...現在是放久一點
可以開機一下下....然後就關機了 方便加賴跟你請教嗎?謝謝 ID 092131274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電表有啦....但那些零件位置在哪裡長什麼樣...我就沒經驗了XD
我先前有將各個焊點都補過...然後遙 ...

請您電路板壓下去或拉灣,如果這樣就能正常使用,請您檢查是否有漏焊或銅箔斷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電路板壓下去或拉灣,如果這樣就能正常使用,請您檢查是否有漏焊或銅箔斷裂 ...

好的...我試試看

网友:
小心高壓電嘿

楼主:
2/13 1。目前一樣開不了機,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一焊上去,R722就會一ˋ直烤黑(會持續燙手) 2。B+有135V 一次側有156V 二次側有129V 3。7805可以量到5V 7812量不到電壓

网友E:
引用 楼主:
2/13 1。目前一樣開不了機,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一焊上去,R722就會一ˋ直烤黑(會持續燙手) 2。B ...

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一焊上去,R722就會一ˋ直烤黑
>>>>>>>>
會不會是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短路,把5v電壓吃掉
造成各項異狀
紅外線接收器要不要暫時拆掉,先只靠按鍵測試
按鍵開關 如  jasonchen3219大  建議換新或是用接點復活劑處理過
並用電表確認開關接點已正常,再開始分析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一焊上去,R722就會一ˋ直烤黑
>>>>>>>>
會不會是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短路,把5v電壓吃 ...

後來發現,材料行給的紅外線接收器,他的GND腳與5v腳與原本的接收器是相反的
全部的按鍵也都換新的了,但一樣沒有開機反應跟電源指示燈

网友B:
很好啊 看來已經ˋ找到了  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短路
正常的紅外線接收器 耗電量很小
更換時 盡量用帶金屬外盒... 抗靜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啊 看來已經ˋ找到了  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短路
正常的紅外線接收器 耗電量很小
更換時 盡量用帶金屬外 ...

好喔....紅外線接收器原本的金屬外殼還有留用
但目前無論是紅外線還是手動開關
還是無法開機.....持續查找問題中

网友F:
這麼老的電視了應該是線路起保護 電源如果排除了 就要查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垂直、水平、高壓
電源燈不亮 先抓大顆mcu看過電動作狀態

网友E:
R722已經燒掉  R722=56歐姆
會影響系統IC的供電
IC605 LM7805  5V輸出正常嗎?

待機電壓都要有出來
才能工作
待機電壓有三組
11.4V     18V       125V

网友:
R722周邊

R722周邊

待機電壓電路

待機電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22已經燒掉  R722=56歐姆
會影響系統IC的供電
IC605 LM7805  5V輸出正常嗎?

IC 605 7805的電壓 有量到 一邊5V 一邊13.3V<-----這邊電壓比圖紙9V高耶

目前R722 前方的基納二極體量不到5V

請教待機電壓要量哪幾各位置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麼老的電視了應該是線路起保護 電源如果排除了 就要查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垂直、水平、高壓
電源燈不亮  ...

請教MCU要如何測試呢? 高壓是指 一次 二次 跟B+嗎? 水平與垂直分別位於哪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IC 605 7805的電壓 有量到 一邊5V 一邊13.3V

抱歉
那可能我找到的線路
跟你的機器不同
或是請拍機器電源部分照片
電源部分用的IC照片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相同的線路

楼主:
請教一下
線路圖中 125V 14V 11.4V
三個零件編號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線路圖中 125V 14V 11.4V
三個零件編號是?

在下列二極體的正極
D704→125V
D705→18V
D706→11.4V
但你的機器與我線路似乎有些不同
應該先對出正確線路再修
不然牛頭對馬嘴 會瞎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
那可能我找到的線路
跟你的機器不同

不會啦...別這麼說
我ˊ研究看看怎麼將照片再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列二極體的正極
D704→125V
D705→18V

好...太感謝了
剛剛有換掉R722上面編號D701的激納二極體 但還是量不到5V
D704 量起來是超過600以上
D705 2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太感謝了
剛剛有換掉R722上面編號D701的激納二極體 但還是量不到5V

D701是普通IN4148二極體
是消磁線圈  繼電器線圈的逆向電壓保護二極體
他跟繼電器線圈是並聯的
不是  積納二極體
那裏也量不到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D701是普通IN4148二極體
是消磁線圈  繼電器線圈的逆向電壓保護二極體
他跟繼電器線圈是並聯的

好的
我剛剛用DCV量 D704 是超過1000V  D705 則是2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列二極體的正極
D704→125V
D705→18V

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剛剛用DCV量 D704 是超過1000V  D705 則是22V

一邊是熱地
一邊是冷地
你電表地線落錯了
電表地線應該接映像管的地線
或接AV端子鐵殼
或調諧器鐵殼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邊是熱地
一邊是冷地
你電表地線落錯了

好....量出來分別是

D704 129.6

D705 17.3

D706 14.28  <----這裡電壓過高 有可能與RL601 或RL701出問題有關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量出來分別是

D704 129.6

電視不開機
機器又這麼老
POWER鍵  應該不導通
你 要不要更新POWER鍵 試試
或把POWER鍵  二支腳  短路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視不開機
機器又這麼老
POWER鍵  應該不導通

是面板上的蜘蛛腳開關嗎? 全部都是新的

网友E:
系統IC各腳電壓  你參考看看

系統IC

系統IC

最角角  那顆  42腳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統IC各腳電壓  你參考看看

好的....我試試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統IC各腳電壓  你參考看看

若系統IC各腳的電壓量起來都跟圖紙不一樣....是代表系統IC故障嗎?還是各個迴路上還有零件故障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若系統IC各腳的電壓量起來都跟圖紙不一樣....是代表系統IC故障嗎?還是各個迴路上還有零件故障呢 ...

圖上標示的是已經開機的電壓
你現在尚未開機
應該確認   該有高電位那幾支腳
是否有高電位即可
42  .40.39.35.33.
按了開機  PIN8 應該會變 5V高電位
會讓繼電器RL601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上標示的是已經開機的電壓
你現在尚未開機
應該確認   該有高電位那幾支腳

目前量出來 42腳5V 40腳0.53V 39腳5V 35腳 0.18V 33腳 4.96V 8腳未按開關 4.94V
然後有發現一個電阻R609 光是送電就會發燙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量出來 42腳5V 40腳0.53V 39腳5V 35腳 0.18V 33腳 4.96V 8腳未按開關 4.94V
然後有發現一個電阻R609 ...

40腳SDA 應該要有高電位
但SDA連了一大堆零件
你必須一個一個去脫離
看哪個零件把5V吃掉了
吃掉5V那個零件  就是壞了的零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量出來 42腳5V 40腳0.53V 39腳5V 35腳 0.18V 33腳 4.96V 8腳未按開關 4.94V
然後有發現一個電阻R609 ...

上傳圖片後必需再點擊對話框裡的圖片
才能確實的編排到論壇

网友E:
大概 5.6個地方要查 SDA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傳圖片後必需再點擊對話框裡的圖片
才能確實的編排到論壇

好...我再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腳SDA 應該要有高電位
但SDA連了一大堆零件
你必須一個一個去脫離

好....我試試看
R609光是送電就會燙手...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E:
R609是水平震盪的初級震盪
都還沒開機應該不會燙
若開機了  會燙則正常
或是推動的晶體Q601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E:
你發文最開始說:
東元29吋CRT 不定時可以開機 但不定時會自動關機
>>>>>>>
這現象可能是最大顆IC  TA1268N 有冷焊
可以把TA1268N 補焊一次  試試
但後來你更換了一些零件,可能有失誤
例如遙控接收器
所以把故障的洞    越挖越大了
試著檢查你動過的地方,搞不好會找到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 5.6個地方要查 SDA的電壓

目前量測電壓 IC401 40腳0.53(4.8) IC303 3腳0.54(4.8) IC401 9腳0.14(4.5) IC801 28腳 0.54(4.8)
電阻 R138 0.975(1k) R148 (基板上無電阻) R232 99.2(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發文最開始說:
東元29吋CRT 不定時可以開機 但不定時會自動關機
>>>>>>>

對...當時候第一次拆下控制面板....補焊完...遙控可以用一下...但不到半天就又不能用遙控...控制面板也不能正常用...再來就變成自動關機且無法再開...未插電放到隔天又變成可以開一下...但控制面板與遙控都不能正常用...沒多久就斷電...不能再開
第二次拆下面板....開機按鈕的蜘蛛腳有跨接...一樣不開機
第三次換檢查主機板...N這條線忘記接就送電...R722就烤黑了...再來放多久都不開機了...不過送電時還是會有激一聲
第四次拆時...將R722 R719 TEA2262 都換新 然後TA1268N 與IC101 都有補焊過了
遙控接收器是後面發現   量不到5V...所以拆下來...就可以量到5V 後來裝新的上去但接腳相反 R722再次烤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R609是水平震盪的初級震盪
都還沒開機應該不會燙
若開機了  會燙則正常

基板上竟然找不到Q601編號的晶體
才打完.....就找到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E:
R609是水平震盪的初級震盪
都還沒開機應該不會燙
若開機了  會燙則正常

請教一下 Q601 三隻腳量測完全沒反應...這樣是完全燒斷路了嗎?
這顆拆下後...還可以送電給主機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R609是水平震盪的初級震盪
都還沒開機應該不會燙
若開機了  會燙則正常

電路圖Q601的符號是NPN....但是我量出來卻是PNP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圖Q601的符號是NPN....但是我量出來卻是PNP

所以應該是
我找的線路跟你的機板
是對不上的(但有點接近)
這樣二邊都瞎忙
你可能照零件編號去google他的DATA
這樣較恰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應該是
我找的線路跟你的機板
是對不上的(但有點接近)

好...我再找ˊ找看電路圖
我Q601換掉了...不過R609還是一樣送電就發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所以應該是
我找的線路跟你的機板
是對不上的(但有點接近)

你的線路圖應該是聲寶的,東元中頻IC是AN5160AK,聲寶中頻是TA1268,應該有出入

補充內容 (2020-2-15 03:19 PM):
可能年久..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線路圖應該是聲寶的,東元中頻IC是AN5160AK,聲寶中頻是TA1268,應該有出入 ...

我剛剛去看主機板ˋ....它上面的IC是 TA1268N
請教這顆IC若故障....也會造成無法開機嗎?
目前送電時 會激一聲 但無法開機
然後7812量不到電壓 R609電阻會發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去看主機板ˋ....它上面的IC是 TA1268N
請教這顆IC若故障....也會造成無法開機嗎?
目前送電時 會 ...

TA1268N故障會沒影像藍背景.會激ㄧ聲.表示電源正常了..往前面控制系統去查.7812量不到電壓是正常的..我跟你說過沒震盪怎會有電壓?會開機了.你在去量7812.ㄧ定有電壓.R-609電阻會發燙 .ㄧ定有元件短路!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1268N故障會沒影像藍背景.會激ㄧ聲.表示電源正常了..往前面控制系統去查.7812量不到電壓是正常的..我跟 ...

對厚....7812我又忘了XD...
好喔....我再查查看是什麼元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應該是
我找的線路跟你的機板
是對不上的(但有點接近)

請教 R813的阻值 用200K歐姆的檔位量出來是50...這樣是正確的嗎? 我用黑棒搭鐵 紅棒量到這裡沒有過電...不知這樣是否為短路了
若先把這個電組拆下 可以先送電嗎?

D706 與D708 拆下來量後 發現正負極的阻值相近 這樣會造成短ˋ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