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住台中的會員有沒有家裡有精密鑽床可以鑽孔?

楼主(2020-02-11):
我有電源供應器的銅柱斷掉,因為是廠家定製品,而且要十來支,買新的來裝不划算,想說改一下將就用就好。

下圖黃色線段部份就是斷掉的部份,這個未來要磨平,紅色線段長度大約42mm,綠色線段我用游標卡尺量約為5mm。

我的想法是這樣,我想請有精密鑽床或車床的人"很垂直"的鑽一個深約10mm的孔,我想攻3mm的螺牙,所以可能是鑽2.5mm直徑的孔去攻牙。
較簡單的方法是在下圖紫色線段的中心直接鎖1支3mm螺絲解決,當然一般的4mm香蕉插頭就不能用了,我得另外改成Y端子。

較厚工的做法是我再另找博士端子,把尾端塑料去掉,改成公螺絲鎖進端子的3mm 孔中。

不過這個方法雖然就可以延用一般的4mm 插頭,不過我無法解決改公螺絲這個問題,所以只能作罷。

另外我還有個疑問,直徑約5mm 的銅柱,鑽孔攻3mm的螺牙會破嗎?

為什麼要精密鑽床,我家以前附近有一家機車行,他那裡有一台一般的鑽床,他曾經幫我鑽過類似的東西,結果因為沒有很垂直,十幾支裝上變成歪歪的........,真是醜到爆,後來有一位親戚的兒子在讀高工,他是拿去學校用車床鑽,果然裝上後每一支都很直,所以便宜的鑽床可能不行。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全新端子1支要價150元,一台電源供應器要使用8支,我有兩台,扣掉沒斷的總共需要11支,光是端子就要1650元,如果要考慮買新端子,那我可能就全部端子都要換,不然能看嗎?
為了買端子實在花不下去,只能用窮人的方法........改端子解決。

网友A:
在亞馬遜  Amazon 看到的 全長約 50mm  估計金屬長 46~48mm

CESS Amplifier Terminal Connector Binding Post Banana Plug Jack Socket Panel
/Chassis Mount Connectors (jcx) (10 Pack)

https://www.amazon.com/CESS-Ampl ... ctors/dp/B076CV3TVN
運費與手續費詳細資料
價格                                        US$  8.99
AmazonGlobal 配送        +        US$  5.49
預估進口費用押金        +        US$  0.00
總計                                        US$14.48

應該是為木質音箱厚度需求搞出來的 Banana  Jack

這個雙裝訂更長   2.3" (2 入)
https://www.amazon.com/-/zh_TW/d ... T0PE5P7WR1PXQZJD5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亞馬遜  Amazon 看到的 全長約 50mm  估計金屬長 46~48mm

這是不可能通用的,先來看看好的端子與斷掉的端子的差別。

▼裝在電供上面的情形。

▼每一支端子都要鎖在兩片電路板上,而兩片電路板靠著下方的銅螺絲接通。

▼下方照片是鎖在第一層電路板上。

▼然後再放上第二片電路板,兩片電路板都有電路,輸出靠銅螺絲接通。

最後才是焊接尾端的輸出導線,所以這支端子並不是市售品可以代用的。

▼我的想法是在頭端垂直鑽一個孔,並攻螺牙,鎖一支螺絲或用銅柱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不可能通用的,先來看看好的端子與斷掉的端子的差別。

樹乳人總是要把事情搞得很複雜
這方法最省錢~~這只是示意圖
別再到處找會員A東西A功夫了

网友C:
方法1省錢. 用一般博士端子 鎖上面板, 後面兩塊板子用電線接上去就好啦 0.0
方法2. 把斷的頭鋸掉,焊接新的博士端子 嘿嘿嘿
方法3. 買這個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樹乳人總是要把事情搞得很複雜
這方法最省錢~~這只是示意圖
別再到處找會員A東西A功夫了

有機會歡迎你這麼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1省錢. 用一般博士端子 鎖上面板, 後面兩塊板子用電線接上去就好啦 0.0
方法2. 把斷的頭鋸掉,焊接新的 ...

第二個方法是可以考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不可能通用的,先來看看好的端子與斷掉的端子的差別。

這規格看似與音響用加長相交接線柱類似
像這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506004849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179001355

拿這類來改裝應該比較快吧

网友E:
鑽床與車床基本上構造不同,鑽床你要自己手動對中心點,車床是被加工物品在旋轉,一定會對中心,

网友:
斷掉的圓孔處用錫焊填滿, 會不會影響功能?

斷掉的端子可錫焊回去,就裡面插一根較粗的銅線支撐+補錫。

若不是銅,可用不鏽鋼助焊劑錫焊,不必鑽孔後再鎖螺絲。

錫焊雖然沒電焊那麼強, 別負荷太重還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規格看似與音響用加長相交接線柱類似
像這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5060048492

我不確定能不能改?就算可以改,也不見得我能做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鑽床與車床基本上構造不同,鑽床你要自己手動對中心點,車床是被加工物品在旋轉,一定會對中心, ...

用鑽床是端子不動鑽針動,用車床是鑽針不動端子動,不管是鑽床或車床的細節其實我並不是很有研究,我只對眠床比較有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鑽床是端子不動鑽針動,用車床是鑽針不動端子動,不管是鑽床或車床的細節其實我並不是很有研究,我只對 ...

請問眠床要兩個一起動嗎?

网友F:
這東西我建議WISH大還是找車床加工會比較準,然後又好施工。

网友G:
原廠還買得到就花錢買吧!東搞西搞一樣要花錢,最後不滿意打掉重練,還是要回過頭來找原廠買。

我就不相信龜毛人能忍受非原廠遷就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廠還買得到就花錢買吧!東搞西搞一樣要花錢,最後不滿意打掉重練,還是要回過頭來找原廠買。

我就不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廠還買得到就花錢買吧!東搞西搞一樣要花錢,最後不滿意打掉重練,還是要回過頭來找原廠買。

我就不相 ...

如果是早年的我,那不用說一定是買原廠料件回來換,不過現在就不一定了。
我想起一件事,好像兩年前吧!有一天一位朋友指著我的車說,你的"慢把"怎麼鎖一支鎖絲?
因為A到了啊!換新的太貴了,就在外面鎖一支螺絲就可以固定了........,朋友一臉狐疑的說道︰真奇怪!你不是這樣的人啊!
所以我這個龜毛人最後能不能忍受非原廠遷就的方式呢?
嗯!再看看是你猜對或是猜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東西我建議WISH大還是找車床加工會比較準,然後又好施工。

這是當然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確定能不能改?就算可以改,也不見得我能做的到。

lazy104 貼的:淘寶那個應該是可以用,只要將黑色塑膠切斷直接就可換上了,螺桿5mm也是和原來的相同,長度60mm應該是比原來的長,只是我看圖片那黑色塑膠片的厚度應該沒有17.5mm這麼厚,推測是5mm(ebay這支總長度是54.5mm)
https://www.ebay.com/itm/4-pcs-H ... minal-/392124969526

网友:
如果不是斷正在螺絲紋部位, 能否燒風焊駁回 ? (風煤氣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lazy104 貼的:淘寶那個應該是可以用,只要將黑色塑膠切斷直接就可換上了,螺桿5mm也是和原來的相同,長度60m ...

如果要用這種端子改,那我應該就直接向原廠買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