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24MHE3 開機馬上關機求助

楼主(2020-02-12):
型號:三洋SMT-24MHE3
狀況:上電亮紅燈,開機亮藍燈後,出現開機畫面後馬上又亮紅燈
有接公板測試,可以正常使用,排除電源板問題

主板型號:569MH0601B
開機後測量有5V供電,背光啟動電壓為3.3V
懷疑是否為N205損壞
規格:AZ1117D 3.3V

找不到相同規格零件,只有看到AZ1117D 5.0V

不知還有無其他可代用.或是有其他故障點

网友A:
1117-3.3是LDO阿~~輸出有3.3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3.3是LDO阿~~輸出有3.3V嗎??

有3.3輸出,之後就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3輸出,之後就沒了

那有5v輸入嗎?

楼主:
原本都有量到輸入5V電壓
但是這兩天再繼續測試已經沒有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