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 SR-1601N面板操作故障?

楼主(2020-02-12):
請問一下我手上這一台電磁爐的故障是面版按鍵點擊下去都會亂跳,量了一下控制ic HT46R47 面版上所有的電阻二極體電容都沒有問題,是否就代表了應該是 ic HT46R47 這一個損壞了呢?
目前此電磁爐是可以加熱,功能是正常的,這一台還算滿乾淨的,使用的次數不會太頻繁。
附上一些圖片及錄的影象。
下面是我錄的影片
https://youtu.be/upwyudyTOYs

网友:
按鍵氧化故障機率比較高~
可以換換看~

网友:
請到貼圖練習區練習區你貼文

网友:
不想換的話,可以開關點一些氧化清潔劑,多按幾次
然後壓住開關,再用BB檔量看看測試幾次是否導通,是否阻值過高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復,最先把按鍵排除掉,因為想說按了都有反應所以不可能故障,然後排查了ic週邊的元件也查不出所以然,原來這問題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