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NP-R522 可觸發沒畫面 請求BIOS[以解決]

楼主(2020-02-13):
這台機器觸發後量測5V 3.3V都有
就是沒畫面,想先刷BIOS試試看
請前輩們提供一下,感激不盡

samsung np522 v1.1.rar (1016.63 KB, 下載次數: 4) 原始BIOS備份

网友A:
SAMSUNG R522 CANNES BONN REV 1.0 MX25L1605D.rar (1014.29 KB, 下載次數: 4)

這台有超級電容可以先更換成坦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超級電容可以先更換成坦電容

報告前輩
重刷BIOS無效
要來換超級電容了
參考很多版上前輩的經驗

我需要的應該是4顆330uf 2.5V 鉭質電容
以下是我這邊可以買到的電容資料
想請前輩幫我確認一下是否有錯
我怕買錯了用不了
TCJY337M002R0025 Y CASE
長 7.30 mm
寬 4.30 mm
高 1.50 mm
TCJY337M002R0025   Datasheet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
重刷BIOS無效
要來換超級電容了

330UF 2.5V 或 330UF 6.3V 4顆到6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7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UF 2.5V 或 330UF 6.3V 4顆到6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771-1-1.html

請問前輩
TEPSLB20E337M(15)8R NEC
您有這顆的datasheet嗎?
我想知道它的大小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TEPSLB20E337M(15)8R NEC
您有這顆的datasheet嗎?

Google 就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就有了呀!

對耶~~~
前輩真是一句話點醒我夢中人
馬上查到了
感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UF 2.5V 或 330UF 6.3V 4顆到6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771-1-1.html

請問前輩
我已經把超級電容拆下,料也拿到了
請問這個正負極是哪一邊?
請前輩指導一下,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我已經把超級電容拆下,料也拿到了
請問這個正負極是哪一邊?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通常兩邊是正 中間是負 論壇有很多維修案例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通常兩邊是正 中間是負 論壇有很多維修案例可參考

多虧了各位前輩的熱情幫助,此電腦終於完修了
接下來分享我的維修過程

撬開塑膠外殼
我的工具是一把頭磨尖的一字起子
接下來就是慢慢的把內部零件鏟起來
全程都不需要太用力

上一點助焊膏
用烙鐵邊加熱把鐵片鏟下來
烙鐵沒有很好用,因為熱量會被散掉,尤其是想把焊錫鋪平更是困難
我後來是用剉刀直接鏟平
上錫膏

把零件排好壓到底
熱風槍400度 中低風速烤至表皮金黃
成功開機

附上我更換的零件資料
T490B337M006ATE800 -  Surface Mount Tantalum Capacitor, 330 µF, 6.3 V, 1411 [3528 Metric], T490 Series, ± 20%, -55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通常兩邊是正 中間是負 論壇有很多維修案例可參考

報告前輩
現在又有新問題了
開機之後會看到BIOS畫面,然後就黑屏
我把BIOS換回原來版本也是一樣
請教前輩,我該從哪方面查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
現在又有新問題了
開機之後會看到BIOS畫面,然後就黑屏

應該也是電容的問題 先拆掉兩棵剩4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也是電容的問題 先拆掉兩棵剩4顆看看

回前輩
剩四顆就連BIOS都沒顯示了
跟一開始的問題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剩四顆就連BIOS都沒顯示了
跟一開始的問題一樣

有電容表可以測量電容大小嗎
怕品質不好容量不夠
可以在加一顆看看
故障情形是不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容表可以測量電容大小嗎
怕品質不好容量不夠
可以在加一顆看看

回前輩
現在情況算是穩定了
因為依照前輩的建議再多加一顆

在這之前我還有把所有電容都拆下來逐一測量
確定每一顆都正常再焊回去
總共7顆,測試到目前為止都百分百成功開機進系統

請問前輩,這些電容的功能是什麼?
為什麼少一顆會有這樣的差別?

楼主:
補個圖
難得修好的案例
也很感謝前輩耐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