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原創] 【FUTURE】 ABSOLUTEPURE 直飲濾水器 開箱

楼主(2020-02-13):
大家好

前些日子在滑FB時,常看見  未來實驗室直飲濾水器的廣告

非常的心動,總想擺脫提水桶買水爬二樓的生活

很久之前有弄五道式淨水器,後來就沒使用了,該汰換

就拖著一直沒去買新的濾心,就開始買水的生活

去年有去收到一台五道式濾水器,上面還有RO馬達,經測試後

目前判斷是24V變壓器故障,但又一直拖著沒積極去找尋故障原因

過程中又再想說要這類型的RO應該是要裝儲水桶

儲水桶又定期要汰換,RO也會有廢水產生,

又再看直輸出的RO機, 然後總總複雜下,就拖拖拖拖

看到 未來實驗室直飲濾水器 廣告 查詢一下大家的反應好像不錯

所以前兩天在官網上訂購了 一組1699  多買一個濾心699

其他購網網站有看到便宜一兩百元的, 想說怕有些隱藏麻煩,直接官網訂購

今天早上到貨,就開箱一下

裝上濾心

轉上外蓋(外蓋不好旋緊,不知道那邊問題,搞了一下) 開水

先暫別了 RO 過濾   <<<<腦袋不好覺得他很複雜

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0-8-29 11:33 AM):
使用一段時間後,個人覺得耗材太快太貴,不符經濟效益,所以停用,繼續買水用,謝謝。

网友A:
提供個人看法...

所有濾水器,最後的重點都是 濾芯或濾材 的更換或清潔 ...
沒有更換或清潔的濾材,可能比沒裝還糟高...

個人提供,個人多年做法:
不生飲, 適量過濾, 免安裝, 直接替換濾芯

不適合狀況
1. 直接生飲...
   無法保證.
2. 大量過濾
  過濾速度慢無法大量過濾,耗材成本也會太高...

個人多年做法:
我使用brita過濾水壺,來過濾須要飲用的水
註: 這不是brita的廣告,我也只是消費者,跟廠商沒有任何關係,
剛好使用這家濾水器,你可以參考或找其他廠牌濾水器.

僅適量過濾,用於飲食的水
a. 飲水機(煮沸)...
b. 煮湯的水
過濾的水,都經過以上煮沸,沒有生飲.
過濾一定量或一段時間,更換濾芯

優點: 免安裝,方便可攜(租屋/長期在外)
缺點: 過濾速度慢及耗材成本

-----------------------------------------------
剛剛看了以前一開始買的記錄,2009年至今有十年了
一買回來,還去買了TDS檢測筆,做了實驗
1. 家中自來水....104 ppm
2. brita濾水壺(來源自來水104ppm)...
    結果75 ppm,有一定的效用
3. 加水站.五公升五元的水....9ppm....
  加水站是RO逆滲透 果然很低
個人實驗,沒有任何公信力,僅供參考

原本未使用濾水壺之前,也都是去加水站買水
1. 出門買水
   簡單的說...'搞剛'(費工)
2. 運送/保存
  原本 加水站RO逆滲透 出來很純淨的水
  會不會因為 裝水水桶或置放時間 又產生其他問題

以上個人經驗,供參考

剛看到這個,看起來有不少酷友都有在用...
BRITA Optimax cool 8.5L 的LCD故障能修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2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個人看法...

所有濾水器,最後的重點都是 濾芯或濾材 的更換或清潔 ...

感謝大大

詳盡細心的生活經驗分享

brita很久前也用過,但沒什麻太大感受,一樣濾心用一段時間就沒在用了^^

网友:
這種濾心式的,要是我的話,我會買 3M 或 愛惠浦 的........ 其他品牌暫不考慮.

對了,三菱的可菱水(CLEANSUI)也很棒......至於Panasonic 國際牌的濾水器也可以....因為Panasonic用的是三菱的濾心.....

不過我個人徧好 RO .......

要是我的話,排序是這樣的 RO > 三菱的可菱水 > 3M 或 愛惠浦 > 其他品牌 ......

前面三'四家倒了我才會買其他品牌 ......

网友:
三菱的可菱水其實也是RO............只是它是[硬RO膜]濾心.

你不要看可菱水小小一顆....很強的.....接自來水的話,用到塞住再丟,可以用滿久的......

我把可菱水排第二,不是因為它不好.....而是太貴了.....用RO機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個人看法...

所有濾水器,最後的重點都是 濾芯或濾材 的更換或清潔 ...

Brita +1
今天才訂一組廚下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個人看法...

所有濾水器,最後的重點都是 濾芯或濾材 的更換或清潔 ...

TDS儀器測試,
Brita P1000的測試,過濾前220,過濾後變182...
用藥劑測過濾後是146(總硬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rita +1
今天才訂一組廚下型的

我以前就知道Brita有點弱.

反正有過濾總比沒過濾好.....

TDS只是個參考,比較大的東西都有過濾掉的話,基本上比原本的自來水好總是加分.....

(只是加多加少分的差別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就知道Brita有點弱.

反正有過濾總比沒過濾好.....

對阿,只是買心安的XD
比較不會遇到品質不良的問題(例如賀x有看到新聞)

TDS是參考用,所以後來有拿水用藥劑測試總硬度(比較準的方式)

网友D:
高雄水那麼硬,用啥過濾應該都沒效,RO膜應該很快就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雄水那麼硬,用啥過濾應該都沒效,RO膜應該很快就掛了

可以試試......我覺得用個二'三年應該沒問題.

一支RO膜好像5~600元,還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試......我覺得用個二'三年應該沒問題.

一支RO膜好像5~600元,還好啦!!! ...

要經常沖洗RO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