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CPU散熱器腳座

楼主(2020-02-13):
老爸的老電腦近來一直當機,
不定時自動斷電,自動重開機,
檢查後,CPU散熱器積了很多灰塵,
順便拆開電源供應器,
也是積了很多灰塵,
清理後,
發現CPU散熱器腳座四個塑膠腳都斷掉了,
跑遍高雄市都買不到,
都是叫我直接換新的,
最後找到一家賣二手電腦的店家,
只花了20元就解決了!!

CPU散熱器-1

CPU散熱器-1

CPU散熱器-2

CPU散熱器-2

可是不定時自動斷電,自動重開機,
還是會有,不知道是不是還有甚麼問題?
手摸CPU散熱器,摸不出甚麼溫度,
要如何查這個問題到底是在哪裡呢?

win 10裡面要如何看CPU的溫度呢??

网友A:
...積了很多灰塵...

應該用很久了...
主機板及電供的電解電容,要不要先看一下....
CPU及其他的散熱膏跟散熱問題也順便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積了很多灰塵...

應該用很久了...

主機板及電供的電解電容,
檢查過沒有問題,
CPU的散熱膏有換過,
應該也沒甚麼問題,

网友B:
這個要真正的解決 ~
最好就是換有背板的 ~
要從 WIN_10 看溫度 ~
要藉助一些軟體網路上找一下應該有~
不然就是 直接從 BIOS 設定內看 ~ (一般都會有)
順便可以看一下各路電壓 ~

网友C:
https://www.azofreeware.com/2008/03/hwmonitor-1080.html

HWMONITOR這套可以試看看,可以顯示溫度跟電壓

CPU溫度過高應該會關機,最近家裡的才一台CPU風扇故障,一定時間後自動關機

重開這個就不曉得,可行的話
像WIN7是在系統 -> 進階系統設定  >啟動及修復 這邊
寫入事件檢視簿,自動重新啟動拿掉
有機會可以看到經典WINDOWS藍白畫面,可以找一下線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真正的解決 ~
最好就是換有背板的 ~
要從 WIN_10 看溫度 ~

直接從 BIOS 設定內看 ~ (一般都會有)
順便可以看一下各路電壓 ~

這個還在DOS裡,
各路電壓和溫度都還正常啊!!

网友D:
類似問題我的電腦有發生過,CPU是i7-4790K,用到一半無預警關機。
原因是原廠附的散熱風扇壞掉,導致溫度過高系統強制關機,夏日開機後溫度約為70~80度左右(正常約40),
溫度可以用HW-monitor , cpu-z之類的軟體監看,
測試方法是跑一些高耗能的軟體測試,如遊戲或跑分軟體或4K影片之類的,溫度會馬上飆升到100度以上。且系統馬上強制關機。
我的情況是換掉風扇,重新塗滿散熱膏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zofreeware.com/2008/03/hwmonitor-1080.html

HWMONITOR這套可以試看看,可以顯示溫度跟電壓

用HWMONITOR這套程式看看,
5V,和12V都不正常,
可是用三用表量卻都是正常??
怪怪的??

溫度

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類似問題我的電腦有發生過,CPU是i7-4790K,用到一半無預警關機。
原因是原廠附的散熱風扇壞掉,導致溫度過 ...

CPU已經重新塗過散熱膏,
電供風扇軸心卡死的,
也清理過,還加了二硫化鉬機油了,
風扇應該也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WMONITOR這套程式看看,
5V,和12V都不正常,
可是用三用表量卻都是正常??

  這種程式不一定百分百相容,抓到錯的數值也是很正常的,除主機板廠提供的軟體,不然進 BIOS 看,數值也是比較精準的。

网友:
看起來溫度不高 配鋁底散熱器 雙核心CPU
不過使用率都100這點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已經重新塗過散熱膏,
電供風扇軸心卡死的,
也清理過,還加了二硫化鉬機油了,

請參考我發過的文章,電供進風口用布織布過濾,出口在加上一個風扇抽風。
按照此圖施作

网友E:
老電腦電供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電腦電供老化。

雖然是老電腦老電供,
上次整理時也都換過電容,
應該還不會有老化問題

网友:
手摸CPU散熱器,摸不出甚麼溫度,

證明了妳的散熱器和 CPU 貼得不夠緊密, 過熱當機,
可能是新買的四個塑膠腳問題, 若貼得緊密, 一定會有三、四十度以上的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WMONITOR這套程式看看,
5V,和12V都不正常,
可是用三用表量卻都是正常??

這類軟體應該是讀取主機板資訊後再處理出來,出錯算正常

我看到板子型號,好眼熟啊,發現現在用的這台也是msi的
板子不是同一張,但是年代很接近

同樣的 5V 跟12V 都不正常 {n_118:}

這塊板子我遇過不穩定狀態,都是記憶體問題,因為板子也挺久的了
DDR2記憶體大部分都混搭拼湊,湊合著用

遇過的情況有

1.無法開機,一直重複上電,斷電,2秒後重新上電 循環
   原因: 某條記憶體掛點

2.可以開機進入win7系統,發現系統異常緩慢,硬碟讀取燈長亮
   原因:其中一條記憶體沒抓到,變成系統記憶體只有2GB

3.反覆插拔記憶體,擦拭金手指後終於開機,結果跳出BIOS損壞
   原因:也是記憶體的鍋

可能從記憶體著手看看?

网友:
我上次老電腦amd k2的電腦一直重開機,把主機板上的電容(大於100uf的)都換新就好了,參考一下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主機板過熱導致,摸摸南北橋的散熱器,看會不會燙手。

cpu溫度用<Core Temp>監測也很方便,它可以縮小到右下方圖示列,但功能較少。

网友:
換個好的POWER交叉測試一下就大概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