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單管腳踩打氣筒(pu02)校正維修

楼主(2020-02-13):
這隻打氣筒超便宜才花108元買的(運費另外60)就是168拉
有看過評價 滿多人買這隻都有問題(錶頭故障不會動)
反正也是買來丟車上用的(避免電動打氣沒電)用機械式腳踩比較穩靠
為了校正我已經準備專業的空壓機打氣錶 伺候在旁邊
一接上去機車輪胎,果然錶很快樂(完全不會動)
拆開錶頭發現裡ˋ面構造很簡單,就一個簧片拉動細鋼條,那個簧片跟鋼條還不是固定的,是用勾的,所以誤差會很大
轉一轉發現不會動的原因是因為裡面簧片有上膠,有溢膠黏到簧片 所以摳掉溢膠 錶就會動了 但是很不準(根本沒準ˋ度可言)
就把機車胎壓用專業的錶打到30,接上單管打氣筒,慢慢調整簧片以及鋼絲位置
後來調整好以後,30psi很準確了 但是卻發生歸零會掉在20psi那邊(反正不是很重要 我要有氣的數值準就好了)再繼續測試40psi也是很準
所以用在機車以及汽車上面(30-40)這錶頭已經算ok 就組裝回去了
實際放掉所有空氣,到0psi
用腳踩70下 可以達到30psi,再繼續採20下(總共90下) 可以到40psi
提供給各位錶頭不準,或是想買便宜貨cp值想變很高的高手 作條校數據
採70下可以讓機車輪胎行駛正常胎壓(30psi)放在車廂用來補胎也不錯
但是管體會發熱,最好冷卻一下再繼續打第二胎
另外還有一種牌子叫做"風王牌"是台灣老字號生產的,大概600元買的到雙筒的,那個就很耐用

网友A:
厲害,厲害,非常實用
我的是米其林牌的,有空也來調校一下
謝謝分享

网友B:
直接踩踩,然後用獨立氣壓錶來測....多了就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非常實用
我的是米其林牌的,有空也來調校一下
謝謝分享

如果真的很不準的話..其實是可以買來換掉
一般我查到有pt牙 面朝上的叫做"埋入式" 一顆好像不到兩百元就有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4758839005
或是更高級的 錶裡面灌油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6904190630
比較起來這些錶比原本附的還要好.原本附的根本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踩踩,然後用獨立氣壓錶來測....多了就放掉

其實您講的這方法我現在就用在 沒壓力錶的打氣筒(早期的紅長鋼管打氣筒 手打的) 用手打的我覺得比腳踩累....但那種長筒身 適合打公路胎(單車)
短筒身腳踩 胖胖的適合打機車胎
共通點都是附的錶非常爛...不然就是沒錶
所以在隨身包包放一顆測量的比較保險
去中油現在滿多都改成數位壓力錶 打氣機,好像還不錯 我還沒去打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您講的這方法我現在就用在 沒壓力錶的打氣筒(早期的紅長鋼管打氣筒 手打的) 用手打的我覺得比腳踩累. ...

沒注意過加油站打氣的~~我都去機車行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注意過加油站打氣的~~我都去機車行打

中油很多加油站都有附設打氣機,下次去加油可留意一下

楼主:
更新照片
牙外徑7.8mm(約m8螺絲規格)
牙一邊最高峰到最低內徑7.2mm

這規格不好買,目前沒問到
五金行最小是9.5mm牙(1/8"外牙 (1分外牙))

楼主:
更新資料
另有一種"打氣筒軟管替換組"可以直接購買來換
有壓力錶+軟管

參考網址
(1)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44675508506
(2)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5876571449
(3)https://cuteparrot.pixnet.net/bl ... 1%E6%9B%BF%E6%8F%9B

也有單管子
https://shopee.tw/%E3%80%90Treew ... 17383361.1791677672

网友:
這個管子的壓力錶似乎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