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x240s 有過電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20-02-13):
大家好
我有台聯想x240s 插電有待機電流0.06安培,按開機沒反應
有3伏及5伏待機電壓,想刷一下bios看看

板號如下:

看各位前軰是否有資訊,可提供給我
謝謝大家。

网友:
IBM-Lenovo - X240.rar (5.44 MB, 下載次數: 30)

楼主:
謝謝 獅子大

但BIOS 大小怎麼跟備份的不一樣?

我剛備份下來的8M

BIOS 是 Winbond 25Q64FVSIQ

獅子大 您剛剛上傳的解壓縮是16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獅子大

但BIOS 大小怎麼跟備份的不一樣?

有分8MB 跟16MB的
X240S-KLBF_VIUX1 NM-A091 REV 1.0.zip (3.85 MB, 下載次數: 12)
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8MB 跟16MB的

線路圖

獅子大
刷過一樣不開機,
我再查查

网友B:
BGA 的  EC....

MEC1633L 這顆故障率高,帶程序

目視一下有沒有燒毀的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 的  EC....

MEC1633L 這顆故障率高,帶程序

楊大俠 你好

也是跟你那照片一樣,有一個白色的記號,

剛剛有查一下,
BIOS 第8腳沒電壓
VCC3LAN 沒有電
VCC3M有3伏特----- VCC3LAN_DRV(沒電壓)--------> VCC3LAN(沒電壓)
VCCLAN_DRV是從u101來的,(還沒確認有沒有斷線?)

网友B:
VCCLAN_ON 呢?

訊號時序參考看看,這是聯想別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LAN_ON 呢?

訊號時序參考看看,這是聯想別型的

VCCLAN_ON 零電壓

剛剛用手摸著MEC1633L U23 會慢慢變熱
會不會是它有問題?那裡發熱那裡有問題!?
各大電感沒有短路

楼主(2020-03-14):
引用 楼主:
VCCLAN_ON 零電壓

剛剛用手摸著MEC1633L U23 會慢慢變熱

HI

好消息!

上次訂的EC終於來了,剛好今天放假有空就來弄

用熱風槍吹下來

把板上舊的EC拆下,清理一下焊盤

重新植球

回焊回去

開機電流只上升到0.45安培
再把原本的BIOS重新燒回去

就可以開機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請教樓主,修復後的待機電流是多少?因為之前的0.06A感覺高了,謝謝。

楼主:
0.01安培左右。

网友:
這哪買的啊?大陸寄的過來?

楼主:
大陸寄過來的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厲害 讚讚讚

hi

運氣好

亂猜猜中
也不知道要用多少溫度去把ec吹下來,
只知道要用高溫一點加助焊劑去吹下來,

植鍚是第一次用帶鉛鍚球,
溫度好像不用那麼高

一切的一切都是運氣好
剛好實驗室有台BGA返修台,
之後可以試著對BGA IC解焊、植球及重焊來練習

看各位前軰有沒有BGA經驗可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