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 BIOS 讀寫的問題.....

楼主(2020-02-13):
請問各位,

BIOS壞掉時,用燒錄器讀取燒裡面的韌體可以讀取出來嗎???
還是說,壞掉也可以讀出來,只是內容也是壞掉的.

我的經驗沒有很多,但依照我遇過的情形有:
1.晶片壞掉,不能讀.(就是讀不出資料)
2.晶片有沒有壞掉,不清楚.但可以讀出壞掉的韌體,燒回去故障沒有變.(這我不清楚有沒有遇過,好像還到一次)
3.把韌體寫入資料錯亂的晶片,裝回主板也可以.(不知道晶片有沒有問題)

除了1,這樣如何判定BIOS晶片不良???

還有,BIOS的韌體錯亂,讀出來以後,再比對也能過,但就是壞的,這種情況有嗎???

网友:
如果IC本身掛了 燒錄機也是讀不到的 如果IC沒壞 那裏頭的 資料肯定也是錯誤的 才會導致工作不正常
可以將有問題的 IC 用燒錄器 清除看看  如果可清除 IC 應該沒壞 再去找相對應的 程式燒錄進去

网友:
燒錄器應有判別晶片好壞的功能,

拿好的和壞的比對一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