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刁鑽的堆高機後輪黃油嘴

楼主(2020-02-14):
右後輪有兩個黃油嘴不知道怎麼上黃油,買了軟管連頭都進不去,
是不是需要什麼特工?

右後上

左後輪就正常很容易
左後上

右後下,一樣卡在輪胎內側

左後下正常

网友:
試試把右後上的黃油咀鬆四份一轉, 灌滿後再擰回原位.
右後下建議換如右後上的彎曲黃油咀.

网友:
換上90度 黃油嘴

楼主:
謝謝,原來山不轉人轉。

网友A:
看起來跟老MINI車的構造有像, 這個地方的黃油是給和尚頭用的吧.
以個人經驗來說, 這裡上黃油的訣竅是要慢慢推.
有時遇到太久沒有保養的車子時會因為內部黃油固化導致新黃油推不進去.
真的不行就只能拆開清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跟老MINI車的構造有像, 這個地方的黃油是給和尚頭用的吧.
以個人經驗來說, 這裡上黃油的訣竅是要慢慢 ...

前輪的大LP兩旁就真的壓不動,買空壓黃油槍打的進去嗎?還是要特地買高壓黃油槍?

网友:
拿鈑手再把它轉個角度也轉不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輪的大LP兩旁就真的壓不動,買空壓黃油槍打的進去嗎?還是要特地買高壓黃油槍? ...

在下試過之後有效的方法除了上述的分解清潔以外,
1,換油嘴.因為有時是油嘴賭塞(這可以先試, 只要把打得進去的那邊換過來就好)
2,將車體頂高,輪胎懸空之後,邊搖晃輪胎使和尚頭活動邊打黃油.這個方法需要助手幫忙. 輪胎著地時因為車重的關係,上方都比較難打(因為被壓著), 以前在下都是上架打的.

如果上述方法都無效, 空壓或是高壓也沒用, 因為壓力再大只會從油槍嘴與油嘴的介面擠出來而已.
(在下所知適用高壓黃油槍的油嘴長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試過之後有效的方法除了上述的分解清潔以外,
1,換油嘴.因為有時是油嘴賭塞(這可以先試, 只要把打得進 ...

拿板手去轉,想說應該10mm,空轉,換8mm還是空轉,仔細一看

根本是焊在上面,有這麼機車的嗎?

堆高機的後輪轉向一定要常上黃油,載重、角度又大

网友A:
建議要轉下來之前先局部清潔比較好.
依照片看來, 焊上去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材質不一樣,這個焊很難吧

网友:
便宜的產品設計一個零件給左右共用就只能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要轉下來之前先局部清潔比較好.
依照片看來, 焊上去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材質不一樣,這個焊很難吧 ...

我清完了,看起來是焊上去的,我也不確定是怎麼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清完了,看起來是焊上去的,我也不確定是怎麼焊上去的

一般黃油嘴不會做焊死的~只會做內坎的在一些特殊軸承上很常見
不能換90度黃油嘴就腦筋在轉一下換90度的油嘴頭{n_006:}

楼主:
後來還是直接找堆高機廠家,
他把它換成45度的黃油嘴,至於他怎麼換的我就沒看到了

网友B:
機台原結構狀況下
不知拆下輪胎後 (拆胎端要頂螞馬椅類支撐物)
會不會露出接嘴空間 ?
讓使用者有空間打黃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台原結構狀況下
不知拆下輪胎後 (拆胎端要頂螞馬椅類支撐物)
會不會露出接嘴空間 ?

拆輪胎太搞岡了!

楼主:
廠商幫我換的是45度油嘴,還是很難喬,用板手調方向結果油嘴斷了!牙還在裏面,這麼窄的空間我要怎麼用退牙器?
要換90度的才行啊

网友C(2020-03-21):
引用 楼主:
廠商幫我換的是45度油嘴,還是很難喬,用板手調方向結果油嘴斷了!牙還在裏面,這麼窄的空間我要怎麼用退 ...

這真的悲劇了@.@"
試試用鋼釘磨成錐狀塞進洞內轉一下賭他螺牙已經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真的悲劇了@.@"
試試用鋼釘磨成錐狀塞進洞內轉一下賭他螺牙已經鬆掉了~

可能要用L型的,我用直的退牙器真的不行,空間太窄了

网友C:
你有這麼小的退牙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這麼小的退牙器喔!

之前在晉懋五金買過一整組的,最壞情況可能是拆輪胎和軸承手路才好退

网友(2020-04-23):
若太久沒打油.油嘴可能堵塞或是生鏽.要更新

楼主:
我想我搞錯了,我舊的KOMATSU打黃油都是從屁股方向往前打,
但是這台TOYOTA竟然後方左側是從輪子前側打,等於把輪子打左到底
同時兩輪上黃油,難怪我一直覺得角度很刁鑽,根本就是我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