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広電電熱毯零件

楼主(2020-02-14):
去年給長輩買的電熱毯,可能一直都開在最熱設定,上星期就不過電,同樣牌子再買了一個,但因為接頭有點不一樣不能交叉測試。
只好二個控制器都打用歐姆檔交叉測試,未通電情況最大顆白色中間二邊腳,新買的會通電,壞掉的不會通電,請問白色那顆是什麼元件?輸入上面的文字JET 55C....MICRON都查不到。

网友:
1.溫度保險電阻器.可參考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ut_offs_fru_fku.pdf
2.應是330歐姆及102度保險絲.(電阻值可比對正常品)
3.參考此篇說明,將底部填充物慢慢挖除,應可看到內部保險絲及電阻,並將其中故障品更換之.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E9%9B%BB%E9%98%BB

网友A:
6腳內部結構組件(2顆電阻及1顆溫度保險絲).https://detail.1688.com/offer/53 ... t.11.2bd24f8fz5BEjl

网友:
2線及6線式溫度保險電阻器動作原理示意圖.http://www.anzendengu.com/products2/gzjyl/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導致出現檔名。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導致出現檔名。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論壇內有貼文 ...

謝謝您的提醒,已看完教學下次會注意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腳內部結構組件(2顆電阻及1顆溫度保險絲).https://detail.1688.com/offer/536264623064.html?spm=a261b.87 ...

謝謝ciko.ciko,量起來是這樣,中央的溫度保險絲斷路,二端的電阻沒有壞,要先去買溫度保險絲看看,只是怕挖除填充物技術沒那麼好,或是外掛保險絲選定動作溫度比額定的更低的溫度保險絲?
上方pin腳

上方pin腳

上方pin腳

下方pin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