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NT-R480 開機無畫面[已解決]

楼主(2020-02-14):
問題描述:
原本小弟只是想更換個觸摸開關...,但焊功實在是太爛....需多加強!
去買個新的開關後想說換上去就好...沒想到有點難呀...

換上去之後開機有過電但是沒畫面,原本是有畫面可以正常進系統。
我是不是有那裡不小心搞壞了? 求大神幫我看看!

ps.掉點的地方就請勿噴了...哈哈.....需多加累積經驗值啊!

災難地點,圈起來的地方

近距離照1

來~~~看一張~笑一個

另外想問一下外圍銅的地方上到錫會不會怎樣?
如果要除掉該怎麼除?

背面照

板號?

最後請教一個問題...這個要怎麼查第一腳啊?

我是照原本LOGO上面朝上的方式接上去的

型號...

网友A:
可以買吸錫線來清 弄到銅是沒影響 只要不相連去黏到
之前可以開機 裝了不開機 那就拆掉 看可不可以開機
CMOS電池可以先拆掉放電看看

网友B:
會不會零件沒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零件沒裝好??

你的簽名檔鼓勵了我,謝謝!

好的不小心修修至壞~~~.
壞的再努力....修好...........
做事永不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買吸錫線來清 弄到銅是沒影響 只要不相連去黏到
之前可以開機 裝了不開機 那就拆掉 看可不可以開機
CMO ...

好的我再次檢查看看!!
那請問觸控按鈕這樣換是正確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次檢查看看!!
那請問觸控按鈕這樣換是正確的嗎?

他沒有分腳位左右兩邊對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沒有分腳位左右兩邊對齊就OK

謝謝獅子魚大大! 那麼晚還花時間回覆

楼主:
我把記憶體拔掉開機沒警報聲,是不是連跑碼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沒有分腳位左右兩邊對齊就OK

我把記憶體拔掉開機沒警報聲,是不是連跑碼都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記憶體拔掉開機沒警報聲,是不是連跑碼都沒了?

你CMOS電池有拔掉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MOS電池有拔掉放電嗎

感謝獅子魚大大!!本來COMS電池拆掉而已沒放電
剛剛特意多按幾次電源鍵放電就顯示了(淚~)
不知道該如何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MOS電池有拔掉放電嗎

請教獅子魚大大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獅子魚大大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這我也不清楚 只是照經驗這樣做 要問板上知道的大大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