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24FL55 液晶電視 亮藍燈無顯示

楼主(2020-02-14):
請教,奇美 TL-24LF55 液晶電視 亮藍燈無顯示, 測試電源與BIOS, 震盪器皆有工作(如圖測試點), 畫面全黑, 按按鍵皆無反應! 手上有2台這型機都是同樣狀況, 是否BIOS不良?(背光驅動 ON/OFF PIN加5V背光會亮) 請前輩們指導一下! 感謝!

网友A:
上傳圖片後必需再點擊對話框裡的圖片
才能確實的編排到論壇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66-1-1.html
參考看看~

感謝指導, 明日再來燒資料試試!

楼主:
果然重燒UF11-25Q64後就OK了! 感謝 fireway 前輩的指導!!

UF11-25Q64重燒OK

UF11-25Q64重燒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圖片後必需再點擊對話框裡的圖片
才能確實的編排到論壇

感謝指導!

网友:
恭喜板主完修一

也感謝板主的維修實例

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重燒UF11-25Q64後就OK了! 感謝 fireway 前輩的指導!! ...

恭喜完修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分享 還沒有 CHIMEI TL-24FL55 液晶電視程式
不知能不能貼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分享 還沒有 CHIMEI TL-24FL55 液晶電視程式
不知能不能貼出分享 ...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66-1-1.html
與hankhu 前輩分享的這種機型CHIMEI TL-24LF500D相同!!

网友:
恭喜板主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66-1-1.html
與hankhu 前輩分享的這種機型CHIMEI TL-24LF500D相同!!

感謝回覆

网友C:
請問要怎麼預防韌體意外遺失呢?
所有輸入皆確實接地有效嗎?
之前一台lf60只接第四台訊號(迴路上無任何接地),最後花2張小朋友換MB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要怎麼預防韌體意外遺失呢?
所有輸入皆確實接地有效嗎?
之前一台lf60只接第四台訊號(迴路上無任何接 ...

韌體意外遺失,

這算是記憶IC的老化現象,
半導體內部是用0和1存資料,
老化現象造成1漸漸地變成0, 最後程式就出錯了,

有時原IC重寫入就可修復, 那是因為記憶IC還沒完全壞掉,
重寫入後, 1又可被判斷出來,

有時重寫入也無效, 必須換一顆記憶IC,
是因為IC徹底壞了, 1再怎麼填, 都不是1,

so 自己的機器有這種故障時,
最好直接換顆新的重寫, 凍卡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韌體意外遺失,

這算是記憶IC的老化現象,

是的, 重寫失敗就換顆新的吧!

网友:
恭喜完修......之前也重寫過一台奇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66-1-1.html
與hankhu 前輩分享的這種機型CHIMEI TL-24LF500D相同!!

請教toneylee1128
因為我沒重寫過程序過,請問是將原版程序Download到USB裡
然後再將USB插入電視背板,灌完重開機就可以了嗎?!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