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國際牌冰箱NR-C471HV面板指示燈亂跳, 要怎麼拆面板

楼主(2020-02-14):
各位先進好
不知道有沒有人拆修過國際牌電冰箱 NR-C471HV的控制面板
故障情況說明:
1.按冷凍室調節溫度, 正常跳燈
2.按急速除臭, 燈號變成是跳冷凍調節燈號"弱", 要多按幾次才會亮急速脫臭的燈號
3.按急速冷凍, 燈號都跳急速脫臭, 要用力壓幾次才會亮急速冷凍的燈號

冰箱也用了十幾年有了, 冷度似乎也不夠, 叫修中心似乎也不太有意願來修
如果能拆下整理一下面板, 就繼續用, 如果不行就考慮買新的了

网友:
建議上門片上下左右各部位都貼圖上來
讓大家幫你判斷
除非專業前輩否則應該很難幫你
覺得或許是按建問題

网友A:
操作面板的頂部或底部是否有螺絲固定,鬆掉螺絲後將面板往上推或往下推試看看

這問題應該是操作基板上的按鍵不良

楼主:
感謝 tsai5371 的指點, 果然在門的下方凹槽內找到一顆螺絲,

面板很好拆, 卻花了我半個多小時裝回去

拆開後按鍵面版如下圖,

按鍵板的背面我清理過了, 按鍵也噴了大量 康泰 v-90,

結果還是沒用, 我發現急凍的 LED 是雙色的,

但我沒印象有亮過紅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面板的頂部或底部是否有螺絲固定,鬆掉螺絲後將面板往上推或往下推試看看

這問題應該是操作基板上的按 ...

請問, 我是否先把按鍵換掉 ??若換掉還是沒用, 是否是接收板部份有問題了?

网友:
先換開關再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我是否先把按鍵換掉 ??若換掉還是沒用, 是否是接收板部份有問題了?

開關先換掉 如果不行拿吹風機熱風吹一吹 將機板濕氣吹乾

网友C:
-这是个冰箱你最好查一下他的电源板。。。这个冰箱电源板的变频模块8-10年容易出现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冰箱你最好查一下他的电源板。。。这个冰箱电源板的变频模块8-10年容易出现老化。。。 ...

請問電源板在哪呢?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 已換上新的開關, 實在太神奇了, 已經正常了
是開關接點有電阻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關先換掉 如果不行拿吹風機熱風吹一吹 將機板濕氣吹乾

也非感謝您的建議, 已換上新的開關, 實在太神奇了, 已經正常了
是開關接點有電阻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電源板在哪呢?

电源板在冰箱后面。。你翻过去看了就明白了。。另外,不知您技术如何,如果是个小白,建议不要折腾了,电源板上有400v高压,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在冰箱后面。。你翻过去看了就明白了。。另外,不知您技术如何,如果是个小白,建议不要折腾了,电 ...

感謝您, 面板換新的按鍵開關, 已經正常了, 電源板等壞了, 我想就換冰箱了

网友D:
有電表可以量看看阻值,
剪掉四個固定點拆開看看,
內部是什麼氧化接觸不良,
噴那個是沒用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這種開關(tact switch)是密封型式,只能換掉,更換類似開關時要注意露出來的高度,材料行都會標示(帶舊的去比對比較好),不然裝回面板按押的觸感會改變。

楼主:
謝謝您, 因為是很簡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電表可以量看看阻值,
剪掉四個固定點拆開看看,
內部是什麼氧化接觸不良,

發文後才想到, 測量時, 我是用短路測試, 都不會叫, 應該是接觸不良
拆開後, 裡面銅片有氧化的跡像, 囿點黑黑的, 用手磨稍微變亮, 短路測試也能叫
記得阻值大約好像是 150歐姆左右
不過零件昨天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開關(tact switch)是密封型式,只能換掉,更換類似開關時要注意露出來的高度,材料行都會標示(帶舊的去 ...

謝謝您的提醒, 買了兩種長度回來, 其中一種規格相符
原先的按下去會滴答, 壓力較大. 買來的壓力較小, 聲音也小很多

楼主:
回報一個新訊息
面板修好後, 冷度明顯變冷了, 修好前我冷度選擇 "強" 時, 最上層維持在 12度
現在冰箱門打開時, 明顯覺得冷, 溫度表維持在 10度

補充內容 (2020-3-7 05:26 PM):
現在是選擇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