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windows 10 出現this drive can only boot in uefi mode

楼主(2020-02-14):
安裝windows 10 出現this drive can only boot in uefi mode
請問我要怎樣修改?

网友:
上傳圖片後必需再點擊對話框裡的圖片
才能確實的編排到論壇
貼圖前可以先到貼圖練習區練習貼圖

网友:
  畫面是說 UEFI 媒體在 MBR 上啟動.

  請問是用微軟網站的下載工具製作 USB 檔案嗎? 那會以 UFEI 模式安裝喔! 與傳統 BIOS 不相容, 無法啟動.

  下載 ISO 檔案製成 USB 安裝碟, 以 MBR 模式即可安裝.

*: 圖照請以 貼圖教學 方式才符合板規.

网友:
1.你的安裝光碟是不是用Rufus做出來的,預設是支援UEFI格式,第1張圖片裡有告訴你要如何處理,將光碟重新分割成MBR格式就可以,這樣光碟片就可以開機。

2.第4張圖片EFI CD/DVD Boot Option /DVD Boot Option 改成EFI ,光碟片是EFI格式,主機板也改成支援EFI格式,這樣光碟片就可以開機。

第2種方式比較快

网友A:
如同#4  fks 大所說.

第一種方式就是如下圖

使用Rufus製作開機usb時,在這邊選取適當格式

第二種就是您04.jpg那張圖
EFI CD/DVD BOOT 這邊從NON-EFI 改成EFI試試

感覺上第一種方式比較"安全"

网友:
電腦有點年份了,是不支援UEFI開機的BIOS
只要安裝碟製作時選MBR就可以在舊電腦安裝(請看conbawa大大的圖)

网友:
AwardBIOS, 沒有支持UEFI 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4  fks 大所說.

第一種方式就是如下圖

{n_116:} 有效!!!
謝謝你,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