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大瓦數電腦POWER的便宜解決方案

楼主(2020-02-15):
我記得好久以前,那時候 GTX 450 大流行.....因為很久沒有買顯卡,有點想買.
當時還在學修POWER,想說修好再買來玩.那時大瓦數POWER才剛上市,價格真的也滿貴的.
好像800 ~ 1000W有要價 五'六千到上萬的都有.

因為剛學修POWER,還有高瓦數電腦POWER也才剛上市,撿不到故障品.....就不急著買卡.
修著修著就聽到 GTX 500系列要上市,跟以前的450相比,有個大躍進.覺得 GTX 560 很不錯.....也沒有時間玩,也沒有POWER,不急.

在學會修POWER以後,按照POWER的原理,覺得二個POWER合併使用可以解決高瓦數電腦POWER太貴的問題.
但是如買大瓦數POWER加顯卡,可能要破萬.....也想,要破萬又沒時間玩,可能買PS3比較好...也就放著了.結果PS3沒買,顯卡也沒買.
另外,也怕買一張好幾千的新顯卡,拿來試也有一點擔心.....

從450到560,這也好多年下來都沒有什麼玩電腦遊戲了.....

前一陣子弄了幾張顯卡來玩,因為大瓦數POWER也早就有了,就沒去試二個POWER合併的用法.

直到昨天,在弄一台 560 Ti 時遇到400W POWER 電力不足的問題,才想到合併POWER的事.
大瓦數POWER是有,但不夠了.

其實很簡單的....看照片說故事了.希望大家能撿回舊POWER好好再利用.

1.這是昨天測試時的配置.2個6pin的顯卡供電,一個吃主機的POWER,另一個吃外接的POWER,這樣也可以正常供電.

2.這是合併電源啟動的方法,用一根鐵線短接綠線.用[鐵線啟動合併電源]後[再按下電腦開機鍵].就這樣而己.

3.這是好用一點的改裝.當然,直接剪斷綠線[短接]或[加開關]都可以.記得把露出的地方用膠帶貼好,免得碰到引起短路了.

4.放這樣測試.

5.這次二組顯卡的6 pin供電都使用合併電源供電.

補充內容 (2020-2-15 01:12 PM):
我剛剛拿電源測試了一下,還是用2#痞友的線比較好......當然...這種線也不一定要買,自己切斷來接成那樣也可以.

補充內容 (2020-2-15 01:12 PM):
用[雙電源同步線]可以保有保護功能.

网友:
很久就這樣玩了~還有轉接線可以買

雙電源同步線

网友A:
雙電源 要注意同步問題...
就算有 雙電源同步線 也是一樣...

想一下, 單電源有時候也會 按了power,
一開機(一給電)馬上又關機...
或者在某些時候,突然自己關機了...
這些都會引起同步問題...

一是空間二是同步問題,所以雙電源沒有成為主流的主因...

倒是可以想"擴充功能界面",或許還可以申請專利之類的...
留有同步界面之類的(一般電腦power,只要12V,5V,3.3V,...一有問題就會關掉(off))
所以同步界面,要留1. 擴充偵測, 2."12V偵測電壓"(腳位)...
以達到同步功能...
註: 擴充電源,只要12V就可以了...

网友:
迷你電源供應器應該更適合裝進機殼裡
我可以去回收場拆迷你電源供應器來賺酷幣
有人要嗎?一個100酷幣就好

网友B:
前輩花了一個晚上貼文
又讓那睡不著的橡皮人賺到一篇好文
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電源 要注意同步問題...
就算有 雙電源同步線 也是一樣...

你的建議很好...值得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花了一個晚上貼文
又讓那睡不著的橡皮人賺到一篇好文
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

希望大家可以把舊電源拿來好好再利用........

花一點錢買二手顯卡給小孩的電腦提昇提昇...或者自己想玩也變便宜就可以有了.....

要是有人要,我還有幾顆可以送......不用酷幣.......

至於我那個做了開關的插座就拿來修POWER的時候用了.....還是要用[雙電源同步線]或自己改造成[雙電源同步線]那樣的配置比較好.

我的貼文就當成可行性評估的參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把舊電源拿來好好再利用........

花一點錢買二手顯卡給小孩的電腦提昇提昇...或者自己想玩 ...

找找現在應該還有雙POWER的機殼~
沒有就讓另一顆POWER在機殼露天搭營

网友C:
主電供12V接一個繼電器,繼電器的ON接副電供的啟動,這樣保證同步,只是要小修改。

网友:
同步線之前跟礦工買,還半買半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電供12V接一個繼電器,繼電器的ON接副電供的啟動,這樣保證同步,只是要小修改。 ...

這樣副電源可以跟隨主電源(同步)...
但副電源有問題(過高/過低),未輸出或故障,
主電源無法得知(未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樣副電源可以跟隨主電源(同步)...
但副電源有問題(過高/過低),未輸出或故障,
主電源無法得知(未同步).. ...

副電源12V僅供顯卡使用,出問題沒螢幕是很明顯的,顯卡不輸出也不會造成致命的損壞,關機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電供12V接一個繼電器,繼電器的ON接副電供的啟動,這樣保證同步,只是要小修改。 ...

你說的這個也有在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電源12V僅供顯卡使用,出問題沒螢幕是很明顯的,顯卡不輸出也不會造成致命的損壞,關機就是了。 ...

後來想想....
在不動或動最少的情形下...

繼電器方案,雖然副電源沒有反饋(同步)
但可以跟隨主電源同步,看起來是很好的方案
電路簡單,繼電器容易取得,又有不錯的同步跟隨效果....
比雙電源同步線效果好很多...

网友D:
我之前裝過六張gtx1070顯卡,結果主機板的電源24pin燒了,好像12v會吃到主機板的,所以後來買的主機板是有大4pin的插座的,到目前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裝過六張gtx1070顯卡,結果主機板的電源24pin燒了,好像12v會吃到主機板的,所以後來買的主機板是有 ...

顯卡本來就會吃主機板的12V.....外接12V是專門給GPU供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卡本來就會吃主機板的12V.....外接12V是專門給GPU供電的.

我也是燒了才知道不只我一個遇到~哈,話說六張顯卡也跑了半年多了,到夏天才燒的~應該就剛好差那麼一點溫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