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37KE5 畫面異常問題

楼主(2020-02-15):
請問各為板大,小弟我今天想說家裡電視用久了,整理一下自家電視,將電路板拆解後,逐一用刷子清潔一下控制板,

如截圖這些線路有拔開,但是回裝時發現面板竟然沒有全部ˊ亮起, 這究竟是哪裡有問題呢?該不會面板掛了嗎!有人可以幫忙一下嗎?這是甚麼情況, T-CON 壞了嗎?

電路板全照,背光已點亮
,

1-4腳電源腳,用電表量測確定有12v 輸出

面板似乎電源供應不足,都間斷性藍光, 但無法全亮

网友:
屏線重插試試

楼主:
經量測電壓T-CON 電壓如下, 電壓都有進入T-CON,排線也重新拔插了!問題還是一樣

T-CON

T-CON  量測電壓

補充內容 (2020-2-15 09:27 PM):
VGMA1        15.3
VGMA10        8.6
VGMA11        8.6
VGMA12        8
VGMA13        8
VGMA15        5.1
VGMA17        4.6
VGMA19        3.8
VGMA2        15.3
VGMA4        11.8
VGMA6        10.8
VGMA8        10.2

楼主:
1-4 腳的輸入量測輸入電壓為11.8v

网友A:
你應該有拆到T-con的鐵蓋下來 動到軟排線兩條 是不是沒插準  兩端都排查一下 或是清潔軟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有拆到T-con的鐵蓋下來 動到軟排線兩條 是不是沒插準  兩端都排查一下 或是清潔軟排線  ...

測試下來似乎面板是好的,但是不曉得是否為主控制板上的訊號供應電壓不正確,所導致此情況,
不曉得這樣是否正確呢?

t-con 移除右邊軟線測試畫面

t-con 移除左邊軟線測試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