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JBL GO2 藍芽喇叭 沒聲音

楼主(2020-02-15):
各位先進達人 大家好

      小弟一直在使用的 JBL GO2 藍芽喇叭 昨天忽然沒聲音了 !! 手機連接 JBL 正常, JBL 操作上都正常,舊式沒聲音 !!請問應該 如何開始 檢測 故障原因 ?? 小弟 無經驗 會簡單的使用電表. 謝謝 各位  圖如下

网友A:
先解焊判斷揚聲器好壞將三用電錶轉至歐姆檔的最低檔位碰觸喇叭的二支腳會有電阻值如喇叭上標示數值的大約值並且會有碰觸聲碰一次就有一聲,第二種方式開啟音響直接用三用電錶的交流檔轉至量數伏特的檔位量喇叭二支腳會有電壓邊化的跳動,代表輸出聲音放大器有電向啦叭供電就可判斷

网友B:
藍芽喇叭開機過程會出聲音嗎?

网友C:
SPK+紅線旁的EC電容查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藍芽喇叭開機過程會出聲音嗎?

報告  開機沒有發出聲音

楼主:
謝謝 前輩 !! 我來試試先

网友D:
有MP3功能嗎?放個歌看看。

网友:
嗯,主控又是 杰理(JL) ....

网友E:
個人覺得這種藍牙喇叭故障率皆偏高

网友:
先總電源開始檢查

网友F:
  有試過 手機 藍牙關閉, 改以 外接音源輸入 播放嗎? 若有聲, 或許無損.

  試看看: 手機 移除該喇叭配對 關閉藍牙後 重啟, 開啟藍牙 搜尋配對.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K+紅線旁的EC電容查一下 !

檢查了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MP3功能嗎?放個歌看看。

只能 用藍芽連線 及 AUX 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試過 手機 藍牙關閉, 改以 外接音源輸入 播放嗎? 若有聲, 或許無損.

  試看看: 手機 移除該喇叭配對  ...

都試過了 正常 就是沒聲音

楼主:
電源正常 指示燈會亮 可以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焊判斷揚聲器好壞將三用電錶轉至歐姆檔的最低檔位碰觸喇叭的二支腳會有電阻值如喇叭上標示數值的大約值 ...

觸喇叭的二支腳會有電阻值 4 正常, 輸出聲音放大器 沒反應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個人覺得這種藍牙喇叭故障率皆偏高

我很久以前開始買jbl藍芽喇叭的gox4, go2, flip2, flip3, flip4x2, clip2, pulse2, pulse3, 目前只有一顆壞過電池,淘一顆電池來換就又聽得很開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  開機沒有發出聲音

連開機都沒有聲音,很有可能是amp ic (可能是U4)有問題~查一下amp的腳位,把音源外接amp+喇叭,看看有沒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連開機都沒有聲音,很有可能是amp ic (可能是U4)有問題~查一下amp的腳位,把音源外接amp+喇叭,看看有沒 ...

謝謝 查查先 再回報..............

网友:
要不要敗顆大漢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