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買移動充電寶不能輸入~~help

楼主(2020-02-16):
不知道有沒有發錯區,請區主先原諒。

新買移動充電寶不能輸入..
幫手機充電就沒有問的。
但為自己充電就不行,充了一夜也是一格電。

請問是什麼問題?

网友A:
充電寶可以「為自己充電」??
就是能"充電",其實電力也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寶可以「為自己充電」??
就是能"充電",其實電力也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

我的意思是家電為充電寶 充電。
充了一天一夜都是這樣

家電為充電保充電情況

家電為充電保充電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家電為充電寶 充電。
充了一天一夜都是這樣

這通常是 USB線有問題,其次是變壓器老化,也有可能是充電寶的插座氧化或接觸不良。

如果有電流計可以快速的判斷出問題在哪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家電為充電寶 充電。
充了一天一夜都是這樣

充電線的品質不好也會導致充不滿電或充很久才能充滿.

品質好的充電線不多......隨便買的大多品質滿差的......

隨便拿十條線,有一條品質好的就很不錯了.....有時原廠線也頂多好一點而己....很好的線要特別去找,說不定才有機會找到.

換條線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通常是 USB線有問題,其次是變壓器老化,也有可能是充電寶的插座氧化或接觸不良。

如果有電流計可以快 ...

明白了,
那我估計應該是充電保本身的問題了。。。
現在不換,只能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電線的品質不好也會導致充不滿電或充很久才能充滿.

品質好的充電線不多......隨便買的大多品質滿差的. ...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如果
1.拆開外殼看到電池兩端
2.有三用電表

可以
1.裸奔充電
2.量電池兩端的電壓

充電中電池兩端的電壓判斷
1.電壓低於4.2v,但
1.有漸漸往上的趨勢
2.都沒增加的趨勢

充電中輸入的電壓判斷
1.低於4.2v
2.高於4.2v

如果如果有更多資訊的話,可以更容易判斷放生與否

网友:
USB線有問題.

网友C:
"新買移動充電寶",

既然是"新買"的, 直接拿回購買處換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以前我也曾這麼認為.........線怎麼會有問題.....可以用啊!!!

到後來我知道線真的有問題時,我丟了好多線......

也發現,很多線真的很爛....而且越長越爛......

又長的好的線要是給我找到了,我一定好好珍惜它......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93&t=54078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我最近才篩選出一條有問題的USB線。

用電流計監測,充電時電流一直變化,從0.0x~0.2亂跳。
手機充電很慢,有充電顯示,但10分鐘連 1%都沒變化。

換一條功能正常的線,電流穩定,電流量也大很多,電池電量很快就有變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家電為充電寶 充電。
充了一天一夜都是這樣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新買的有問題為什麼不退換貨?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太便宜的真的沒好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線的問題....

線的問題最有可能,再來是充電器A數不足問題,很多前輩都有明說了,N大就先換條粗一點的原廠線試一下又何妨?

网友:
  買一只 USB 電壓電流錶, 觀察充電時 有無電流 & 電流變化.

  再個別更換 充電器 | 線, 研判有問題為何者; 甚或就是充電寶的問題.

网友:
個人懷疑 是…
電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 ...

這位所發的文, 若有貼圖一定有檔名, 講不聽的....

手機不能儲存,請問要怎樣做?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87-1-1.html

請問主有幾個問題,請高人出手相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075-1-1.html

安裝windows 10 出現this drive can only boot in uefi mode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52-1-1.html

求助XFX R7000 沒有畫面輸出 想自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10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位所發的文, 若有貼圖一定有檔名, 講不聽的....

SIMON1016哥出聲
小弟跟進~我也提醒過他幾次
建議再~一次的話請管理員禁止他發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買移動充電寶",

既然是"新買"的, 直接拿回購買處換新吧,

我掉了包裝和收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位所發的文, 若有貼圖一定有檔名, 講不聽的....

你好板主,請問我又犯了什麼?
是不是貼圖沒有用外部插圖?
還是格式不合格?

煩請告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板主,請問我又犯了什麼?
是不是貼圖沒有用外部插圖?
還是格式不合格?

壇主在12#不是有回覆你的問題了!
自行研究一下後到貼圖區試試,
不然每次都會被前輩指正改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板主,請問我又犯了什麼?
是不是貼圖沒有用外部插圖?
還是格式不合格?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通常這是  圖片上傳後就不理了
必須點選上傳區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少了這樣做  網頁發文後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下次發文貼圖 記得 必須點選上傳區的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正義魔人 都是被小白白催生出來的
你犯最大的業是好幾篇  都有他人或管理員勸導..但是你無視
現在哥看不下去 出來降妖伏魔收拾業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那我估計應該是充電保本身的問題了。。。
現在不換,只能報廢了... ...

會用烙鐵和電表嗎? 有基本維修經驗嗎?

充電充不進去的原因, 很可能是充電寶充電電路周圍焊接不良,
造成阻抗過大,

不要懷疑, 真的有這種故障,
我曾從淘寶買過"USB多埠充電器", 2台有一台故障,
故障情形就是充了老半天, 電量就是沒有增加,
淘寶來的, 只能自己修,
電路板補焊完就修好了,

另一次家中有台鎳氫電池充電器,
用了幾年後, 忽然就出現電池沒幾分鐘就顯示充飽,
交叉比對後發現是充電器問題, 拆開查了電路, 找不出問題,
最後, 全部線路補焊一次, 完修,

把充電寶拆開, PCB板上的充放電電路周邊,
全部焊點上焊錫和助焊劑補焊一次,
很可能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有個想法:

  給其時間 練習區 內貼圖; 若下一篇主題或回覆仍不符 貼圖規則, 暫停貼文權限, 直至 符合規則 後復權.

  日後 新會員審核, 加入 (練習區) 貼圖能力 項目; 通過 者始賦予 貼文權限. 以期 是會員 就會貼圖, 無需再有人提醒 如何貼圖 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板主,請問我又犯了什麼?
是不是貼圖沒有用外部插圖?
還是格式不合格?

參考W大貼的這連結,在第12篇處的貼圖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圖片而不是附件按鈕來上傳圖片
上傳圖片後,在要插入圖片的內文處,點剛剛上傳的圖片
內文處會有 attachimg  編號  / attachimg 的html語法
有這個貼圖就成功了.

這方法圖片上方不會出現檔名跟下載數.
我想,版主說的是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W大貼的這連結,在第12篇處的貼圖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明白了,謝謝你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對不起,是我不好,請原諒...
這裡實在太多規矩了。
下次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是我不好,請原諒...
這裡實在太多規矩了。
下次不會了

別灰心.

每個人一開始PO文都免不了會犯錯,改進就好.

會有那麼多規矩要求,主要是為了閱讀舒適度
查詢方便度.

譬如說,您要找大同電鍋的相關維修文
但是大家標題都只打電鍋,查詢出來就一整串
如果標題就很明確地打上廠牌,型號,這樣查詢出來就一目了然

話說,其實站上每個維修版面是比較嚴謹的
所以,有些稱不太上維修的,我都偷雞發到閒聊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是我不好,請原諒...
這裡實在太多規矩了。
下次不會了

我第一次來時也被糾正插圖這個問題。

看了論壇寫的說明頁,卻看不懂"插入"是什麼意思,然後花了一小時在上傳畫面裡找"插入"這個按扭,又到處看案例,腦袋裡一堆問號,怎用出來的?

結果是"點出現在當前上傳畫面裡已上傳的圖片",點一個圖就會出現一個該圖的編碼在內文區,之後再去區分,並為圖寫上註解。

其實說"插入"應該是縮寫,完整的句子應該是:"請在上傳畫面中"點按"已上傳的圖片來將圖片正確的插入內文區。

——————
至於你的問題,應該是"新買充電寶無法為它充電"。

回應: 如果變壓器跟線都換過沒問題,充不了電應該就是充電寶本體內部的鋰電池或電路板有零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