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ENVY x360 無觸發 請求電路圖

楼主(2020-02-17):
此主板上有發現輕微氧化的痕跡 PU4408
清除之後有正常開機,本想說完事了就擺著一天看看有沒有問題
結果一天之後回來看就是關機且再也開不了機了

目前的狀況是
插上充電器後電源燈不會亮,查看電流錶有0.023A而且不定時會歸零一下又回來0.023A
無法觸發,沒有 5V 3.3V
用手摸沒有零件發燙
電錶測量PU4408 上面4支腳19.8V,下面2.2V
板號NBA_Laker_KBL_MB_6L 16882-1 448.0BX07.001

補充內容 (2020-2-18 08:28 AM):
我在網上都找不到這張板子的資料
請問前輩們有點位圖跟電路圖可以提供給我嗎?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我用電路板清潔劑把氧化部分洗掉後,用熱風槍烤整張電路板確保沒有水分殘留
用二級管檔大概測一下氧化原件周邊有沒有短路,然後開機
此時變成可以開機,但是一關機後就再也開不了,要完全放電後才能再次開機

我又在把之前有氧化的元件解下來清潔再焊回去
此電腦就完全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我用電路板清潔劑把氧化部分洗掉後,用熱風槍烤整張電路板確保沒有水分殘留
用二級管檔大概測 ...

通常氧化清潔後都會做補焊動作 跟用電表測量一下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氧化清潔後都會做補焊動作 跟用電表測量一下有沒有短路

感謝前輩指點
經過這次經驗讓我了解到補焊動作確實可以造成不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