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1 DA0Z8PMB8D0 主板短路 請求點位圖與電路圖

楼主(2020-02-17):
事情是這樣的
這台電腦的主人用錯充電器導致主板短路無法充電
目前電腦還能用電池開機使用
一上電充電器就會過載保護斷電

解下造成短路的零件後就沒有過載保護現象了,但是不知道那個零件是什麼東西
請各位前輩們提供一下點位跟電路圖,感激不盡
板號:DA0Z8PMB8D0 REV D

网友A:
不清楚對不對
電路圖
EJ14 Bulbasaur_AP(Z8P) MB schematic_Ramp.pdf (2.05 MB, 下載次數: 43)

點位圖 仁寶巨型文件點位圖alelgro
Aspire A315-31 DA0Z8PMB8D0 BoardView.rar (6.3 MB, 下載次數: 41)

Aspire A315-31 Quanta Z8P BV.pdf (2.33 MB, 下載次數: 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對不對
電路圖

前輩
點位圖我打不開耶
我用的是boardviewer12
請問前輩用哪一個軟件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點位圖我打不開耶
我用的是boardviewer12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tid=78387#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對不對
電路圖

前輩
這個點位圖好像不對
請問還有其他版本嗎?
或是能幫我辨識一下這是什麼零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這個點位圖好像不對
請問還有其他版本嗎?

pd2 P4SMAFJ20A

楼主:
前輩
我手邊找不到一樣的原件
有其他原件可以取代嗎?

楼主:
狀況更新
很無奈的,我找不到可用的元件來替換
所以這台只好放生了

网友B:
善用關鍵字搜尋
沒屋頂有賣TVS 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善用關鍵字搜尋
沒屋頂有賣TVS 20V

很感謝前輩的指點
但我人在很遠的澳洲
這邊ˊ真的元件不好找

或是有哪位前輩原意做我的長期供應商
幫我從台灣寄過來
可以另外收服務費沒關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前輩的指點
但我人在很遠的澳洲
這邊ˊ真的元件不好找

TVS算是保護元件, 理論上沒裝都要可以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算是保護元件, 理論上沒裝都要可以動作...

感謝前輩的指點
我又從倉庫把它取出來上充電器開機
果然是可以正常充電工作

雖然看電路圖顯示沒有它也是能導通
我還是一直糾結在一定要找到原件來換才能工作
真是資質淺到一個不行
再次感謝前輩指點
我會繼續努力,盡量不要再犯這種蠢問題